问一个电能表的问题;;;

楼主(2007-08-17):
谁有没有做过电能表,是用CS5460的;

它的数据是什么处理的,我用的单片机是不支持浮点型的,

如:电压电流有效的输出寄存器

1/2,1/4,1/8,1/16,1/32,1/64,1/128,1/256,1/512,,,,,,,1/65536;

共24位,假设电源线上的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是220V,15A

那这个是什么算分辩率,

网友A:
“单片机不支持浮点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电能表可不好做。呵呵。

我做过电能表,做两年电能表就能领教什么是可靠性设计了。

楼主:
错了,我用HT C的,它不支持浮点型运算的。

错了,我用HT C的,它不支持浮点型运算的。

楼主:
救火车 可以支持一下吗,

说一下,什么处理CS5460的数据。。。。。

网友B:
我没用过CS5460

我做电表是8年前的事了。
关于浮点运算,倒是不用担心。
用C语言的话可以让编译器模拟。用汇编的话可以把它变成长整型或更大的类型,把数字扩大N倍当成整数算,就行了。

网友A:
救火车说的是

我就不多噜嗦了:)

网友C:
莫飞救火车是老恒通的?!

原来版主以前也做电能表的呀。以后多多指教呀。电能表方面的资料面上太少了,哎。真不好办呀。

网友D(2007-12-08):
关于这些问题请与我联系

关于这些问题请与我联系!我可以帮助你!

周本宏(021-54385846;zhoubenhong@hobo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