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炸*,好玩啊!弄个假的,唬唬人噢

楼主(2007-08-17):
我要做一个定时炸弹程序,用到键识别模块、显示模块、倒计时模块等。
时间由键盘来确定,6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思想如下:
定时时,首位数码闪烁,其他显零,键扫描得到数值送到首位显示缓冲器送显,并下位闪烁,依次确定时分秒。
确定后开始倒计时,减一次,动态显示一秒,然后在减一次,再动态显示一秒,直到减到零执行爆炸程序。
用8051作为CPU,而且是使用汇编语言。
请问:1,在其他数码动态显示‘0’的情况下,如何让某一位闪烁显示?
      2,动态显示一秒再跳出如何做?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案?

声明一点:我是为了学习汇编语言的键盘和显示才做这个的,决非恐怖分子, 呵呵~~~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赶快报警,这里有恐怖分子

网友B:
斑竹快来,有人要炸你们的坛。

网友C:
不是恐怖分子才怪。。。

网友D:
看来是毕业时候用的。

LZ:你给不给我及格
老师:你的成绩真的不行
LZ:好,我让你好看。B,B,B,B声
老师,这,这,是什么?
LZ:还有10秒,9,8,
老师:好,好,

网友E:
应该要留一根线让别人剪了好拆弹的。

网友F:
恐怖份子

那个简单,有什么复杂点的嘛?就这个用汇编我都会做

网友G:
可以这样

设定一个标志位,当标志为1的时候,对应的那位就不扫描(不选通COM口),这样数码管那一段就灭掉了,在过一定的时间 500MS 左右吧,清掉这个标志,那段又正常扫描了,那样就会亮,这样出来的效果就是那一位一闪一闪的,而其他固定显示。
理解不了想表达些啥东西 .... 这个跟时钟很象吧?先弄个时钟练习一下。
不要小看这个小东西,如果将各个模块都处理好的时候,你的单片机都学的7788了。慢慢努力吧。
PS
你说定时程序不就完了么,至于定时到了之后做什么是你的事 - -
现在风头紧啊,小心“拉X”....

网友H:
楼主基础薄弱,要做成这个东东还真的不容易

回答你的两个问题如下:

1。所谓“闪烁”,就是对这一位用数字和空格(LED暗)轮流显示。

2。动态显示要用计时中断来实现,否则你就什么事情也别想做了。

如果你看不懂这两点答复,那就很难完成这个毕业设计了。

网友E:
去我的blog里面找那个电子钟的程序吧。设定时钟的时候就是

网友I:
起这个名字,想想就后怕!

  不敢教你做了,万一给坏人学去了,这后果......

楼主:
呵呵

我就是想学学键盘和显示,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第一个问题我懂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有点说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动态显示6位数码管,每位1毫秒,循环显示1S后,显示缓冲器减一再送显1S,跟电子表差不多。用静态显示会不会简单点?
谢谢各位~~

网友J:
其实闪烁就是有间隔的显示时间值

所谓闪烁就是有间隔的显示时间值.你做一个标志,当它有效时,开数码管,把缓冲区里的时间值送显示,当它无效时,关断所有数码管.

我在网上曾经下过一个CT定时炸*的完整设计(就是CS里的那个玩具),你可以找找.嘿嘿~~炸了人别说是我教的

网友H:
对于你的问题

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

网友K:
你先做不闪的,短暂时间对某一位灭掉就成了闪的了

这人啊,估计做恐怖分子也不够格啊。。。。。。
爆露目标了

网友L:
不能透露

没办法  怎么能说这防哪个面的呢

网友M:
据说拆炸*的线是留给自己用的

要不,万一不想引爆了,可以拆除,楼主还是换个题目,没有这么做研究的,要么弄个时钟,要么弄个定时器,例如洗衣机用的

网友N:
事实证明,想要做恐怖分子,必先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网友H:
现在的社会

做恐怖分子也不易啊:)

网友O:


网友P:
这题目..............

真是把科技用在破坏上了........

闪烁就是多长时间的亮,再多长时间的不亮,也就是控制一个口高低电平之间的转换.

定时就是用定时器计算时间,65535的计算值,用做个由15535开计,就是50ms一进中断.

网友Q:
想学汇编得从最基本的小程序开始尝试,怎么想一口吃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