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MM的硬导线最多能通过多少电流?谢谢!!!

楼主(2007-08-17):
(无正文)

网友A:
查点工手册

或到google钩一下

网友B:
直径1mm,那么截面积约为0.75平方mm

如果是铜材的导线,在不穿管的情况下,那么能流过近10A电流.

网友C:
LS太有才了,你的数学实在是...

网友D:
奇怪了

3.14*0.5*0.5=0.785

三楼那位好像没有什么大错误啊

网友E:
发帖子之后是可以补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