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给24C512的地址里写任意数据,

楼主(2008-12-14):
如 WriteFm24c512(0,1250);WriteFm24c512(2,20);WriteFm24c512(4,2000);
原程序可以正常读写小于255的数据,我修改后就出错了,读出来的数据全乱了;
我是这样修改的,写的时候先写高8位数据,在写低8位数据.读的时候先把高8位数据读出来,再读低8位数据,可出来有问题.

网友A:
还有读高低8位数据

仔细看协议吧

网友B:
单字节能够表达的最大值是有限的

网友C:
晕了

一字节有多少位啊?

网友D:
对于16位 32位的数

需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存或取。不知楼主是不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