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牛的键盘电路。

楼主(2008-12-14):
朋友发了一张图叫我帮他看看,在他上面发现了一个很牛的键盘接口电路。
发上来分享一下。
16个键,只用了4个IO。

网友A:
如图发一份键盘采集的程序(理论上采集数目无限)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AT89X51.H>

void ShowEn(void)
{
    LcdShowEn=1;
    ShowDptr=6;
    if(DeleteEn)
    {
        DeleteEn=0;
        RamCler(LcdDataBufs,7);
    }
}
void CmdKey(void)
{

    switch(KeyData)
    {
        case 0x11 ://---发射

                  SendEn=1;
                  DeleteEn=0;
        break;
        case 0x12 ://---上一屏
                  LcdShowEn=1;
                  if(ShowAre>1)
                  {
                       DeleteEn=1;
                       ShowDptr=6;
                       ShowAre--;
                  }
        break;
        case 0x14 ://---下一屏
                  LcdShowEn=1;
                  if(ShowAre<4)
                  {
                       DeleteEn=1;
                       ShowDptr=6;
                       ShowAre++;
                  }
        break;
        case 0x18 ://---发送数据
                  SendEn=1;
                  DeleteEn=0;
        break;
        case 0x21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2d;
                  ShowCopy();
        break;
        case 0x22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9;
                  ShowCopy();
        break;
        case 0x24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6;
                  ShowCopy();
        break;
        case 0x28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3;
                  ShowCopy();
        break;
        case 0x41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2e;
                  ShowCopy();
        break;
        case 0x42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8;
                  ShowCopy();
        break;
        case 0x44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5;
                  ShowCopy();
        break;
        case 0x48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2;
                  ShowCopy();
        break;
        case 0x81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0;
                  ShowCopy();
        break;
        case 0x82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7;
                  ShowCopy();
        break;
        case 0x84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4;
                  ShowCopy();
        break;
        case 0x88 :
                  ShowEn();
                  LcdDataBufs[ShowDptr]=0x31;
                  ShowCopy();
        break;
   }
}
void GetKeys(void)
{
    unsigned char i,j;
    P0=0xFF;
    DataOneBuf=0;
    DataTwoBuf=0;
    if(KeyFg)
    {
        P0=ScanOne;
        P0|=~ScanTwo;
        if((P0&ScanOne)==0)
        {
            KeyFg=1;
            Delay(500);
        }
        else
        {
            KeyFg=0;
            Delay(500);
        }
    }
    else
    {
       DataOneBuf=0x01;
       for(i=1;i<5;i++)
       {
           DataTwoBuf=0x10;
           for(j=1;j<5;j++)
           {
               P0=0xFF;
               P0=DataOneBuf;
               P0|=~DataTwoBuf;
               if((P0&DataOneBuf)==0)
               {
                   if(ShowAre<5)
                   {
                       KeyFg=1;
                       DatgAAAAAA++;
                       ScanOne=DataOneBuf;
                       ScanTwo=DataTwoBuf;
                       KeyData=DataTwoBuf+DataOneBuf;
                       CmdKey();
                       KeyData=0;
                   }
               }
               DataTwoBuf<<=1;
           }
           DataOneBuf<<=1;
       }
    }
}

网友B:
这叫什么牛,我都有3个普通IO接19键啦

还有更牛的,2个IO接十几个键,不过IO是要三态,且内部有上下接电阻的。

网友C:
嗯,要分5次去读键

舍得用二极管的话还可以做出更多的按键来哦...

楼主:
楼上两位不要光说,

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D:
想知道其工作原理

两座标可以确定平面上的一个点。所以行列式键盘需要逐列扫描逐行读,根据列扫描字(X)及行状态(Y)可以确定一个交叉点。这个容易理解,现在只用四个口,又是如何求座标得键值的呢?

楼主:
呵呵 长见识了

不错,可以给那些没事闲着无聊的人玩玩。

网友E:
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理论上4个普通IO完全可以做16个按键,因为2^^4=16,实际上确实可以做到更多.

网友F:
蓦然回首发现好多牛人还是在单片机板块,学习了

网友C:
呵呵,因为单片机人人都懂,讨论起来方便、热烈

网友G:
呵呵,因为再牛的“机”(IC)最终也还是用“单片”做的“

网友H:
IO口复用

在<单片机接口技术和实用子程序>一书中见过, IO口有多种复用技术. 这种复用的代价是 程序编写复杂, 同时硬件投入大.

网友I:
用一根IO口还能识别出很多键呢

楼主:
楼上的 能行吗?????

网友B:
IO有ADC就行了

网友J:
牛得很夸张。

网友K:
一片7289才几块钱....

网友C:
几块钱也是钱

楼主:
个人认为

还是用矩阵式省力。大不了用IO多些的

网友L:
2^4 = 16

.........................

网友B:
貌似成本与IO成正比

网友M:
不知道该电路如何工作

不知道该电路如何工作
              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M:
原理说说啊

听课啊

网友N:
关键看时序

如果你一个周期就能确定是哪个键按下,那么4根线最多能接4个按键。
如果你要扫描两次才能判断是哪个键按下,那么。。。。。
如果你要扫描NNNNNN次才能判断是哪个键盘按下。

如果你用的ps2是2跟线的,自己用二极管搭了个ps2扫键的电路。。。。
还有AD的。

楼主:
24楼

要动动脑筋哦

网友O:
这电路原理简单

这电路原理简单,简单比喻就是一个按键按下时是一个I/O口被触发,还是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被同时被触发,但是程序检测方面就啰嗦一点了

网友C:
偶前面就说了:要分5次去读

首先输出高(或设为弱上拉输入),读取4个IO状态,获得4个按键状态;
然后,依次将一个IO置低,读取其他3个IO
共4次读取12个按键

要消抖的话记下这次读的16个按键值,10mS后再次读取、比较即可

网友P:
即兴画了个三线16键的图给你们玩

三个IO口只需要置为输入和低电平两种状态。

网友B:
翻版我2楼的3线19键?^_^

不过少用了一些二极管,呵呵

网友P:
这个图读键的程序比较简单

没仔细分析,不知有没有BUG。

网友Q:
无BUG,4次扫描~~俺来仔细分析一下~~~

GND实际是恒为低电平的虚拟“IO0”,3线为IO1,IO2,IO3.
实际是4线~~~

依次扫描顺序:(K后第1个数字为扫描发送者,其后数字为扫描接收者)
1.IO1=IO2=IO3=1 (7个键)
  K0123 (GND发送0,IO1IO2IO3读000)
  K012  (GND发送0,IO1IO2IO3读001)
  K013  (GND发送0,IO1IO2IO3读010)
  K023  (GND发送0,IO1IO2IO3读100)
  K01   (GND发送0,IO1IO2IO3读011)
  K02   (GND发送0,IO1IO2IO3读101)
  K03   (GND发送0,IO1IO2IO3读110)
2.IO1=0,IO2=IO3=1 (3个键)
  K123  (IO1发送0,IO2IO3读00)
  K12   (IO1发送0,IO2IO3读01)
  K13   (IO1发送0,IO2IO3读10)
3.IO2=0,IO1=IO3=1 (3个键)
  K213  (IO2发送0,IO1IO3读00)
  K21   (IO2发送0,IO1IO3读01)
  K23   (IO2发送0,IO1IO3读10)
4.IO3=0,IO1=IO2=1 (3个键)
  K321  (IO3发送0,IO1IO2读00)
  K31   (IO3发送0,IO1IO2读01)
  K32   (IO3发送0,IO1IO2读10)

哈哈~~~3IO(隐藏了GND~~~),16键(7+3+3+3+3),4次扫描~~~

网友C:
呵呵,洪大妈终于上线了

好久不见了啊...

网友P:
把老叫花子引出来了?不容易,哈哈...

网友R:
省钱省到这个份上,就不得不考虑二极管的成本了吧

其实按键的扩展方式有很多,像这种单纯追求用最少的IO口实现最多的按键数量,只是在孤立看问题时才有意义。而在实际项目中。可以有更多更灵活的方式。

比如,如果有富余的AD口,可以考率用AD方式去读按键,一个ad口就可以搞定许多按键了。(另一个贴子里正在讨论)

再比如,如果有LED显示电路,可以把按键与LED扫描电路复用口线,也能起到节省IO口的作用,而且有可能更省钱。当然,按键也可以与其他一些口线复用,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极管用多了,还不如加一个164之类的扩展一下,算下来价格可能差不多。

网友P:
呵呵...卖弄技巧而已

实际应用中,可以取舍,比如用3个IO口做9个按键的,只要三个二极管,还是很划算的。

单片机资源紧张时,可以考虑。

网友C:
呵呵,技巧就是拿来卖弄的:-)

1楼、2楼的图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Q:
加二极管必有弊病~~~

它们都具有特定的优先级,

如楼主图的7,8,9,0

awey的K0123,K0XX,K0X,K1XX,K2XX,K3XX

所以它们都不支持组合键(多键),有些遗憾,不过一般可以用长压键来替代。

网友S:
需要多次扫描,且有优先级

只用上拉电阻,其它不要任何元件(当然得要按键啦),且IO口线是类似标准51的双向口,无需三态,那么N条IO口线可以做的键盘最大数量是: 1+2+3+...+N , n>0.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这个支持部分组合键.

楼主:
二极管多了

就一点也不划算了,
用AD扩展键盘应该是成本最省的了,程序处理也简单。
还有就是显示复用,显示中断时程序执行时间的考虑

网友T:
你们的电路确实很牛!

想收藏此帖,系统却弹出 “没有指定要加入书签的帖子和精华帖”

请问如何才能收藏啊?

网友U:
编程头疼

我以前也是用4个IO控制5个按键和5个led,最郁闷的是口又不在一起,弄得晕晕的,程序调了两天才调好,时间特别难掌握,否则按键的时候,led会有暗暗的光

网友V:
学习一下

呵呵,看了这图,长了见识。顶下!

网友S:
补充个图

补充个图,4条线,10个键,再增加一条线,就可以15个键,不用其它元件.每增加第N条IO口线,即可增加N个键,扫描时多读一次IO口.

楼下恳定是搞数学的,用组合给算出来,原来小龙女时代就有组合排列的算法了,呵呵......这确实是正解~其实就是Cn2+n~

网友Q:
47楼图: 组合键+直连键=C42+4=6+4=10

网友T:
再问 如何收藏此帖?

网友W:
鼠标右键-属性-定制-粘贴~~~~~~~~~~~~```

网友X:
太麻烦了吧

我就用3根线,接N个74HC165,可以做8*N个按键:)

网友Y:
谢谢牛人们,俺菜鸟长见识了

网友Z:
1个io口就可以做十几个键了.

以前的老录像机按键大多是这种方法的.

网友AA:
有意思

改天仿一个

网友AB:
有点想法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C:
7289 I2C通讯要多少就有多少!

7289 I2C通讯要多少就有多少!

网友AD:
建议牛人给分析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或者编程思想。

网友AE:
在多键时不划算

键超过30个时,就不划算了,二极管电阻加太多了,按键板分开时,还不好布板。还不如用块164,六IO也能扩个32个键,程序又简单又可靠

网友AF:
真的

都很牛,呵呵

网友AG:
一个带ADC的IO口 可以做上百个键盘啊 不过采样要精确

网友AH:
回复主题:很牛的键盘电路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呀,高

网友AI:
用164或595只需三根线,按键数量随意扩展,程序也简单

网友B:
用164或595只需两根线,按键数量随意扩展,程序也简单

网友AJ:
用一个AD口可做十多个键呢

用一个AD口可做十多个键呢

网友AK:
是很牛!!!

不过我现在连普通矩阵都没太明白呢,将来一定做出公的,O(∩_∩)O哈哈~

网友AL:
有必要吗

发那么大代价目``做这么个键盘```值吗
我想最多用塔式键盘就足够了吧```

网友AM:
要是改下该多么好玩啊

网友AN:
 xwj
这位仁兄谁啊!什么盗用的我照片做签名~~有点不厚道哦

网友AO:
re

18L有钱人!
几块钱。。。都不当回事。。。有军工风格!呵呵

网友AP:
同意楼上观点

觉得成本主要在软件开发上,硬件的功能通过软件实现会导致软件复杂度增大,可靠性降低。

网友AQ:
学习了

牛人真多

网友AR:
好东东啊.

省了不少口线.真好..

网友AS:
这个东西早就用过了。

除了这个电路外,还真没有见过用更少的I/O做这么多键盘的方案(除了借助芯片外),有人说能做,其实细细推敲,基本上都不成立。
code const byte KEY_VALUE[16]     = {0x0c,0x0a,0x06,0x0c,0x09,0x05,0x0a,0x09,0x03,0x06,0x05,0x03,0x0e,0x0d,0x0b,0x07};
code const byte KEY_CTRL[16]     = {0x0e,0x0e,0x0e,0x0d,0x0d,0x0d,0x0b,0x0b,0x0b,0x07,0x07,0x07,0x0f,0x0f,0x0f,0x0f};

    byte bTmp,bDataNum,bTmp2;
    bDataNum = 16;
    do{
        bTmp = P2 & 0xf0;
        bTmp2 = KEY_CTRL[bDataNum-1];
        P2 = bTmp | bTmp2 ;
        vTimeDelay01ms();
        bTmp = P2 & bTmp2;
        if(bTmp == KEY_VALUE[bDataNum-1]) goto KEYPRESS;
    }while(--bDataNum);
    KEYPRESS:
if(bDataNum) {
说明有键值,进行处理

         else {
说明没有键值处理

不过,这个电路最好是在每个管脚上加去耦电容,增加硬件的抗干扰。

网友AT:
....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楼: 个人认为

还是用矩阵式省力。大不了用IO多些的

-------
你牛B,单片机一般能有多少口啊,都让你接按键了。。。

网友AU:
用ADC就可以了

不过软件上比较麻烦吧!

网友AV(2009-01-13):
真长见识啊 各种狠人

网友AW:
也许可以做的更多.....

网友AX: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说带AD的 一个IO口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AY:
个人认为

电路可行吗?4*4按键用的口线是少了,可是确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而且按键的反应时间也大大下降了.

网友AY:
个人认为

口线是少;了,程序就变的复杂了.而且反应时间也下降了

网友AZ(2012-11-17):
好像不择么实用呢

网友BA:
工作原理我看不懂!!发程序也附上让我看看。

网友BB:
4个io口可以识别的按键数量上限理论上是:
2+4+8+16=30个,不过需要很多二极管配合

网友BC:
兄弟们  看看这个3个IO口读取22个按键  还有详解  保证你弄懂原理  不懂得问我啊
http://user.qzone.qq.com/464772123/blog/1312721121

网友BD:
用AD采样的方法的话可以接好多,不同的按键接不同的电阻,按下以后,电压不同,接16个没问题的。不过最好用精密电阻

网友BE:
AD采样的键盘还是算了吧,电视机遥控器,稍微用久点用脏点后,按个频道1,出个频道2,这牌子也就毁得差不多了。
哪些不支持组合键的键盘也请慎重考虑场合:按下1和2,出来个3的特殊情况,请考虑进去。(比如:按下"后退"和"急停",结果来个"前进",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BF:
嗯 长见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