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TLC7524做DA转换的

楼主(2008-12-14):
    帮忙看看程序和电路图,看有什么问题,总是调不出理想结果。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dp256.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p256b"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A=0xFF;
    DDRA=0xFF;
    PORTA_BIT0=0; //置低
    PORTA_BIT4=0;//置低
    PORTB=0x00;//写数PORTB
      for(n=0;n<200;n++);//延时
      PORTA_BIT0=1;//置高
      for(n=0;n<200;n++);//延时
      PORTA_BIT4=1;//置高
      for(n=0;n<200;n++);//延时
    while(1)
     {

          }//程序挂起
}

网友A(2011-07-07):
我在用那个da  也遇到问题了 输出不正确

网友A:
电源为题 我换+—15的就好了

网友B(2012-05-07):
感谢楼上的! 我之前用的TL082 正负5V供电 输出最多就只有3点几伏 ,,, 蛋疼了两天 。。。。  后来才发现是这么个低级的错误!

改成正负12伏的运放供电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