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的一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5):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500NS?GP_MAIN
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啊!怎样才能消除啊!

网友A:
未调用的模块,即一般是有未被调用的子程序。

将其清理掉就行了。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楼主:
可是我已经调用了啊!

还是出现这个警告!

网友A:
看看这里有没有未调用的?“PR?DELAY500NS?GP_MAIN”

网友B:
Delay500ns这个函数没有调用……

网友C:
LS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具体哪个函数的?

网友D:
写的很清楚了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    DELAY500NS    ?GP_MAIN

这个空格是我留出来的。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编译器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