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4编程....数组的bugg

楼主(2007-08-17):
下面这段程序测试成功了,但本人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定义一个数组,让6264读出来.哪位兄弟指教下.......感谢

/***********;P1口接数码管.P3低四位选中数码管.经测试,数码管正常显示
* ********************/

#include <reg52.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add6264    XBYTE[0x2000]

main()

{  unsigned int xdata *RAMDATA;
  unsigned int xdata addr=0x037d;   //0123456789    用数组则不能显如addr[]={0x41,0x7d};示..原因>??
       P3=0xf0;
       P1=0x60;
       RAMDATA=0x2000;         //使6264指向0x2000;   若把2000换成4000,则不能显示.
      *RAMDATA=addr;
      P1= *RAMDATA;
         while(1);
}

楼主:
re

太难了,没人懂.....

网友A:
6262是8K字节的RAM

6262是8K字节的RAM,你的片选CS是不是地址锁定在8k地址范围之内?

楼主:
成功了

最近弄成功了,把CS悬空,这样就一直选中芯片..

后来发现是13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