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PLC新手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学习

楼主(2007-08-17):
我刚从学校里出来,想从单片机方面发展
 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小弟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和PLC太不同了

除了编程的思路也许可以借鉴以外。

等于是开始学一个新的东东,做好思想准备吧:)

网友B:
PLC就是被严格保护起来的单片机

网友A:
是啊

楼主现在就相当于要丢掉梯形图直接进入机器指令编程,要改变观念才行。

网友C:
是啊,不过大陆的PLC厂家做的好的很少的噢!!

  几乎都是进口的,人家技术好啊!LZ可以考虑考虑,不过应该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