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编程时,为什么不能直接对P3^0赋值??

楼主(2007-08-18):
直接写
P3^0=1;
糸统提示有问题!

但是如果先定义
sbit light=P3^0;
再写
light=0;
就可以!
为什么?

网友A:
因为是KEIL C...

网友B:
晕....在C语言中,^可是异或操作.....

以前的帖,自己慢慢看吧:
相关链接:http://bbs.**/showtopic.aspx?id=23779

楼主:
谢谢computer00提供的资料!

一语中的!
P0^0被编译器当成异或运算了!
好像只能在sbit位变量定义里才能用分隔符 ^ 表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