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汇编中怎样把当前的PC值弄到DPTR去

楼主(2008-12-15):
貌似这样的功能  mov dptr, pc    纯属杜撰,见笑。

网友A:
可以通过堆栈间接达到目的

网友B:
嘿嘿

严格说起来,貌似在执行“mov dptr, #imd16”的时候,“当前”PC值已经指向下一条指令了!嘿嘿

网友C:
显示当前PC值没意义,只能显示下一条指令的PC值

所以我的调试程序是这样的:
(可以根据显示值在Keil里直接定位C语言的对应位置哦)
/***************************************************************************/
#ifdef DEBUG_SHOW
void show_PC(void)
{
    printat(0,2,char2hexasc(*((unsigned char idata *)(SP))));
    print("_");
    print(char2hexasc(*((unsigned char idata *)(SP-1))));
    print(":");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