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液晶,液晶屏为128*64,4行*8列汉字(提问)

楼主(2007-08-18):
汉字液晶,液晶屏为128*64,4行*8列汉字,这是什么概念,怎么换算的
128*64怎么算到4行*8列汉字去的啊

网友A:
常用汉字是16*16点阵的

当然也有12*12的和24*24,也许还有其他的,你说的就是按常用的计算的,你也可以在上边画画

网友B:
RE

这是针对16×16点阵的汉字字体,128×64的液晶对应8列4行汉字。

网友C:
字的大小是你自己定义的

你也可以把一个字定义成64*64,那就可以写上两个草书:我闪

网友C: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楼主:
哈哈 听说显示一个汉字要写很大一段程序,如果...

如果显示很多字,那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12864本身有带字库的,编程就很简单了

网友E:
128*64=4*8*16*16

网友F:
大家做LCD用的图形都用哪些方法

   最近想在128*64LCD上做一小小的旋转的电机风叶,打算用字模软件来做,也考虑用图标ICO制作工具来做,大家觉得哪个会更好些呢?图标做的图形在PC机上容易用VB制作出效果图。常用的超级解霸就做了一个旋转的光盘图标,效果很不错。

网友G:
做N个字模,循环显示即可

比如循环显示
-|/
就可以产生旋转的视觉效果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

用photoshop画一个图形,然后设置分辨率保存,比如32*32;再导入字模生成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长见识拉 挖哈哈 这里头东西真不少

网友H:
液晶显示好象应该是有驱动的吧

    液晶显示好象应该是有驱动的吧--不过一般买来时都带了!我用的也是128*64,这类液晶分左右面--64*64的两块,两块控制原理相同,只是地址不一样而已。对于液晶的一面,我的液晶是8页(行)*64列,即每一页中的一列为一个字节的内容,用取字模软件用对应液晶取字模,然后控制液晶就行了--具体么还是看看相关资料吧!我说的应该没错吧,错了就见笑啦~~

网友I:
单片机显示动画很耗时,除非是做个开机界面之内的。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我有个朋友作锅炉控制器,为了漂亮的256色动感界面,专用一单片机处理动画,晶振上到22M,主控器再用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过串口与其通讯 。
   我这个旋转电机画面简单,速度跟不上时,看来也只能用类似的方法了。

网友J:
有时候没有办法,客户要求要好看

还要少掏银子,ARM做不动,没办法,只能增加8比特MCU的数量,一个专门处理屏幕显示,另一个控制,谁让老板说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网友K:
一片干不完这些工作

上两片三片也是很正常的。
用两片三片廉价的单片机,可能比用一片高性能单片机成本低。
带汉字库的液晶价格比不带汉字库的贵。我就用不带汉字库的液晶,汉字库写到单片机ROM里面,让这片单片机专门干显示的工作,结果成本比用汉字库液晶低。

网友L:
赞成楼上的意见

现在一个汽车里面就有二三十个单片机,我们做一个项目,用两三个单片机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M(2010-10-20):
12864中文字库型液晶显示模块可以显示字母、数字、中文字型及图形,具有绘图及文字画面混合显示功能。可显示128(列)× 64(行)点阵。可完成图形显示,也可显示8×4个(16×16点阵)中文汉字。

网友N(2013-12-31):
根据汉字大小来决定的,深入理解的话建议找纸笔自己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