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高手们:在KEIL中如何观察某位内存值

楼主(2007-08-18):
比如我要观看内存中30H---34H的值,在KEIL中如何设可以看到?
谢

网友A:
在view菜单中,打开内存窗口. 输入数据地址d:0x30

楼主:
可是后面的VALUE 显示的是:??????

输入后没有显示值!

楼主:
我如果输入:0X30 后面会也显示:OX30

  如果我输入D:0X30,后面的VALUE则显示:?????
谢谢computer00 的提点,但请继续一下

楼主:
我软件有问题

知了,我软件有问题 我用的U3

网友B:
这是基本问题和高手没有关系...

网友A:
我用UV3,照样可以显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