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NTC测温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7-08-18):
NTC参数 25℃电阻值为50K B值25/50℃(K) 为3950
检测温度范围是0-55度

如果用10位ADC 温度检测精度能否做到0.05度呢?

网友A:
估计很难~~~

楼主:
非得要12位ADC吗? 带12位ADC的单片机实在是难找

现在不考虑用分立的ADC

网友A:
选ST的ARM吧~~~00玩得不错~~~很简单

你不跑OS裸奔也行.搞个最便宜的玩玩...

或用DS18b20之类的温度传感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温度传感器器件很多~~~

网友B:
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不会做得太高

否则成本必定提高,对大量销售不利。

网友C:
C8051Fx的大把的12位AD...

网友A:
还选51还不如跨入ARM的世界~~~

C8051Fx的ADC确实不错,带差分放大,这比ST好.

不过温度是测电压,所以让我选肯定是ARM或DSP~~~

楼主:
C8051Fx的价格...

楼主:
正打算找个ARM...

先用C语言裸奔,然后再上个WINCE或其他OS

楼主:
st的ARM可不便宜啊

在力源上查了下价格,最便宜的也要49元RMB

网友D:
精度应该来自两方面吧,传感器的精度和测量精度

  有个温度传感器, 俗名叫“铜50”,此名如何解读?请教诸位了

网友E:
0.05度?想都别想了。

楼主:
OO,想都不想可不是你的风格

;D

网友A:
我一般+-1度,用10位AD

0.05度估计高位ADC分辨率能做到,精度估计计量部门可以~~~

楼主:
最佳非等距线性插值算法在热敏电阻测温中的应用

http://www.sipai.com/hyfw/pdf/050611.pdf

网友F:
以前最烦那些什么都想用单片机解决的,看来现在该烦那些..

什么都说用ARM的了

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想骂人

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或几毛钱的ic能实现得更好的电路非要建议用单片机、一个测温电路非要建议别人用ARM,你们怎么不去建议用Core2、用intel的八核、用巨型机???

网友G:
可以提升产品价格嘛

楼主:
16楼:大家畅所欲言嘛

搞技术就是要偏执一点

网友F:
我的发言尽是表达个人观点,哪个字阻碍了“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C:
0.05为温度精度很难做的...

楼主:
感觉19楼近来变化较大

前2年我以为你和tyw是一个人的,兄台近来发达了吧

网友H:
兄弟,00说的一点不错……

0.05度精度?

想都别想了……

分辨率还差不多……

你的热敏电阻本身是多少精度的啊?
1% ?  OR  2% ?

忽忽,又一个不分精度和分辨率的……

砸砖头……

网友A:
tyw的尿童图集很多~~~

网友F:
呵呵,LS的问题自从别人“0.02度精度”“获胜”后我是不想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多说无益,随他吧...

To 21楼:
看来你是真的认错人了...

楼主:
接受22楼的意见

就按0.05度的分辨率吧

网友H:
xwj说得一点没错……

不要动不动就ARM/DSP……

俺不会这,连这个都要上ARM/DSP,俺还怎么活啊……

呵呵,用不着抬那么高,用MCU就完全可以搞定,MSP430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其余任务重不重,如果不重,RC充放电测量温度也可以啊……

当然,这肯定只能做到0.05度分辨率的,精度就别想了,物理性质就达不到……

如果让俺做,就用10BIT的AD……

网友I:
不懂没关系

谁也是从不懂开始的。
一怕不懂装懂,二怕懂装不懂。

网友H:
同意XWJ,我对那0.02度的控制精度到现在也是心有余悸啊

算了,别让那小孩再缠上,闪,不谈了……

楼主:
分辨率通常理解为A/D转换精度或能感知的最小变化

分辨率通常理解为A/D转换精度或能感知的最小变化

而精度通常指:A/D、传感电路其它因素等综合因素,误差除以显示所得的百分比

楼主:
TO:XWJ and yewuyi

XWJ:很早认识你了,当初的你真可以用"古道热肠"来形容,有网友还把你比作令狐冲了,但是最近一年...

yewuyi:把自已当老人了?

网友F:
呵呵,令狐冲的个性嘛,就是...

看到看到高兴的,可以一直帮到底;
看到不高兴的,那就免费送个“屁股朝天平沙落雁式”

还真有点像,只是我没他那么好运气啊

网友A:
俺还是喜欢周伯通~~~天大的事情都是---笑嘻嘻~~~

网友F:
LS要是能学会左右互博就好了

那就可以白天也灌水了:-)

网友H:
上次发帖的那个估计也就是个‘小孩’……

呵呵,俺可不是对你说的……

网友J:
热水器上的测温就一个RC,相当简单

网友H:
热水器上面的测量温度精度很低……

RC做好了也能达到12BIT AD的分辨率,DCP的检测范围不宽,正适合RC充放电检测,但RC检测也有小缺点,如果任务比较重,做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假设NTC是理想的,不算NTC的误差,10ADC够用吗?

网友A:
感觉是否能用恒流源的方法来提高温度采样的分辨率???

在39楼的链接中俺给出了电流扩展采样分辨率的方法.

那么能否用不同的恒定电流来测试NTC上的压差(即电阻)呢???

感觉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哈哈~~~等着天亮xwj来骂街~~~

虽然不困,但8点还要下地,就先倒塌了吧~~~

网友K:
俺收工了,闪人,睡一小时,准备上火车

网友F:
为什么要骂街呀?

网友L:
咱才古道热肠!

‘温度传感器, 俗名叫“铜50”,此名如何解读?’——不是俗名,本名亦如此,这是国家标准分度号Cu50。材质是铜,0度电阻50欧姆。

网友A:
哈哈~~~还是圣诞老人是个"热肠子"~~~

网友D:
谢谢周工

    我问个搞销售的,他也这么说,经您这一说,我确信这种说法是对的了。

网友M:
有可能哦。分三断测,用三路AD

网友N:
0.1度的分辨率是可以做到的。

MCU ADC精度普遍不高。
需要高分辨率测NTC,可以用带R-F转换的MCU。或用RC法测,电容大点,MCU跑快点。或用比较起接sigma AD。

至于精度,不是NTC可以谈的。用热偶或热阻才是正道。

网友C:
不是AD不行,而是传感器做不到...

网友O:
瓶颈不在AD

楼主:
LS的意思10位AD足句够处理0.05度的分辨率了

如果忽略传感器的误差,LS的意思10位AD足句够处理0.05度的分辨率了?

网友O:
49楼的XD说了

【49楼】不是AD不行,而是传感器做不到...

另外55/1024 也达不到你0.05的精度,前端的采集都是不确定的,后面再精确又能怎么样

楼主:
谢楼上热心回贴:因为NTC特性不是线性的

如果NTC是线性的话:55/0.05 = 1100   而2^10=1024 显然10位AD还是差一点点的,但NTC的特性曲线是非性的,有没有什么软件插值方法可以让10ADC达到0.05度的检测分辨呢?NTC的误差先忽略不计

网友H:
呵呵,你转给俺,俺给你做……

楼主:
谢楼上,可不能抢饭碗啊

:D

网友O:
你把检测范围变小不就行了

网友P(2014-02-10):
引用 网友F:
看到看到高兴的,可以一直帮到底;看到不高兴的,那就免费送个“屁股朝天平沙落雁式”还真有点像,只是我没 ...

是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