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的移位如何实现?

楼主(2008-12-16):
偶的程序是
#include<reg51.h>
#include<reg51.h>//头函数,用于调用
#include<stdio.h>//输入输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main()
{
  uchar i;
  for(;;)
  {
    P0=0X01;
    for(i=0;i<8;i++)
    {
         P0=P0<<1;
         }
  }
}

实现不了移位,但是将P0口换位变量a就可以正常移位,
这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A:
可以吧

不过读的是IO

网友B:
P0口是硬件口

网友C:
你得把一个变量值通过P1发出去,而P1自动发

网友D:
只能移动变量哦,还没有直接移动硬件的经验,呵呵

网友E:
反汇编结果显示可以哦

    14:     {
    15:          P0=P0<<1;
C:0x0008    E580     MOV      A,P0(0x80)
C:0x000A    25E0     ADD      A,ACC(0xE0)
C:0x000C    F580     MOV      P0(0x80),A
    16:          }

是不是硬件方面的事情啊?读P0时读的是输入,而不是输出.

网友E:
输入与输出虽然是同一个地址,

但并不是同一个硬件实体.

网友F:
不宜直接对端口移位

端口数据属于挥发型的,写入后再读出,不证是原值.例如口线被外部拉低为0,即使写入1,回读却是0.

网友G:
re

用的51单片机的吗?
移位指令的操作数只能是累加器A
如果用P0=P0《1,由于P0无法作为操作数,所以不能生成移位指令

楼主:
哦,谢谢大家

P0=P0《1   P0无法作为操作数

网友H:
没错啊

指令没问题,注意硬件

网友I:
P0口有无上拉

P0=P0《1 这个语句应该么错,这是对于C来说的,编译后会用几条指令来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