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利浦单片机的ISP模式问题/

楼主(2007-08-18):
本人再有FLASH MAGIC这个软件时,一直是用isp模式,最近尝试了一下softice模式。发现没有连接成功,但是回到ISP模式下后,发现程序可以下载,但是却不能执行,不知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不用回复了,找到方法了

这断时间在作一个单片机程序,用的是p89v51有isp功能,一直用flashmagic下载程序。今天发现有一项enable softice选项,以为可以在线调试呢,下意识的点了一下,没想单片机不能用了。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一旦进入ice模式就不能回到isp了,只能通过编程器重编或是在ice下用一段程序恢复,可是有没有ice接口......哎,先把程序记下,以后再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稳重呢
P89V51RD2 仿真功能的取消
 P89V51RD2系列芯片是具有串口下载功能(ISP)
 和在KEIL中进行调试的功能(SOFTICE,仿真功能)。
 新的芯片是ISP功能,通过FlashMagic 软件可以设置其为SOFTICE功能。
  但要想回到ISP功能,则没有现成的好办法,只有通过编程器了。
  但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来恢复其ISP功能(禁止SOFTICE)。

将下面的程序,通过调试方式下载到mcu里面,然后全速运行。再断电,就回到ISP模式了。

;该程序可以将P89V51RD2的SOFTICE功能屏蔽了。
        ORG 0000H
        JMP MAIN0

        ORG     2030H
MAIN0:  NOP
        NOP
        NOP
        CLR A
        MOV DPTR,#1F20H
        LCALL Program_One_Byte;
        AJMP $

Program_One_Byte:
                   ORL   SFCF,#40H
                   MOV   SFAH,DPH
                   MOV   SFAL,DPL
                   MOV   SFDT,A
                   MOV   B,A
                   MOV   SFCM,#0EH
                   ACALL WAIT
                   ORL   SFCF,#40H
                   MOV   SFAH,DPH
                   MOV   SFAL,DPL
                   MOV   SFCM,#0CH
                   MOV   A,SFDT
                   XRL   A,B
                   RET
WAIT:              MOV   A,SFST
                   JB    ACC.2,WAIT
                   RET
    SFCF DATA 0B1H
 SFCM DATA 0B2H
 SFAL DATA 0B3H
 SFAH DATA 0B4H
 SFDT DATA 0B5H
 SFST DATA 0B6H
    AUXR DATA 08EH
    end

**引用自:新浪博客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78cbdf01000aw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