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计数器的脉冲没起到作用,不知道错在哪了.

楼主(2007-08-18):
刚开始学用51做东西,请大家多多指教。
    调试出来输出信号的速度不因计数器脉冲输入的速度而改动。请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先谢谢了。

       正在做一个转动周期的玩意儿,硬件测试圈数的输出脉冲和灯的跑动都分别正常,现在就是要用T0的计数功能计圈数,然后算出周期,再用这个周期来调节输出的信号延时,这样在每转一圈的时候都显示同样的字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t1;
bit flag;
uchar code a[]={                };//输入的代码

void delay(uint j)
{
 uint n,m;
 n=j/2;
 for(m=0;m<n;m++);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t;
 ulong n;
 TMOD=0x15;
 TH0=0;
 TL0=0;
 TH1=0x0b;// 晶振是6M的
 TL1=0xdc;
 TR0=1;
 TR1=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n=(TH0*256)+TL0;;//每一秒转n圈,用手转动的一秒不会有很多圈
     t=6250/n;//每次输出延时tms,转一圈输出160次
     TH0=0;
     TL0=0;
     TR0=1;
    }
  else
    {
     for(i=320;i>0;i-=2)
      {
       P0=a;
       P1=a[i+1];
       delay(t);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TH1=0x0b;
  TL1=0xdc;
  t1++;
  if(t1==8)
    {
      TR0=0;
      t1=0;
      flag=1;
    }
}
        程序写的实在是太乱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不够清楚,还是怎么了?

拜托各位帮我看看错在哪了.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