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52单片机无法下载

楼主(2008-12-17):
都怪自己太激动,把程序改好编译后马上就点了ISP的下载,这时单片机电源开着,还在运行前一个写进去的程序,然后发现无法下载了。

把P1.0和P1.1接地,还可以下载了。

请问下,有没有其它补救的办法,毕竟学习板上插两个飞线很不爽。

还请达人解释下这是问什么呢?刚学不久,还望指教!

网友A:
问题问的不清

把P1.0和P1.1接地,还可以下载了。

什么意思,感觉打错字了。

stc的下载程序要先点下载后再给单片机加电的。

它还可以用普通的编程器给它写程序的。

网友B:
是你修改了下载条件

楼主:
看图片

必须把图片中蓝色的部分选中才能下载,而选择“与下载无关”就无法正常下载!

网友C:
把P1.0和P1.1接地,进入ISP方式

然后选择下次令启动P1.0,P1.1与下载无关再重新下载

楼主:
5楼

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与下载无关”时不行,不知道可否挽救!

网友D:
下载设置

选择“P1.0,P1.1与下载无关”,就不用考虑P1.0,P1.1的电平状态。默认下载方式。

P1.0,P1.1与下载有关就要把P1.0和P1.1接地,才可以下载。

注意,STC设置好后需要按上电复位键才能下载。

网友D:
问题原因

你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运行程序中有串口通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下载程序,串口线上的数据导致进入BOOT区运行时无法判断进入用户代码还是进入程序下载代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