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08-12-17):
本人在样机阶段没有发现程序丢失现象。进入试产了,工程部门反映有时从新写程序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此怀疑是程序丢失造成的!
哪位朋友碰到过此问题?
我以前用LPC的出现过程序丢失问题,不能确定STC的此类问题是否是普遍现象。

网友A:
经常开关机,串口在通讯的时候,有时候有可能吧

网友B:
有碰到过,稀里糊涂加隔离后好了

如题

网友C:
普遍现象,碰到的人很多

网友D(2009-12-01):
我也碰到了,怎么办呢?

网友E:
退货吧,换一个牌子

网友F:
那什么片子 能100%保障不丢程序呢?

网友G:
没有哪个芯片会100%不丢程序,只要是FLASH的。MICROCHIP的MASTER培训,就曾讲解过在极端的环境下进行测试,PCB经过处理和不怎么处理的表现,其中一项指标就是程序掉不掉。

网友H:
就算没有100%,也还有概率的差别啊。

绝世高手,你愿意百里挑一还是万中无一?

网友I:
启用 p1.0和p1.1 会好些。

网友J:
称一称不就知道了么?
丢的话,重要一定会减轻!
if (单片机原来的重量 == 单片机现在的重量) {
        没有丢失程序;
}
else if (单片机原来的重量 < 单片机现在的重量) {
       丢失了程序;
}
else {
       增加了程序;
}

网友I:
楼上够幽默的!!
还有一个办法:串口在用吗?不用的话,把腿给掐了。

otp的变flash难!! flash变otp总可以试试吧!!

网友K:
12楼好方法
这个重量就是所有程序的CRC值吧

网友L:
称一称不就知道了么?
丢的话,重要一定会减轻!if (单片机原来的重量 == 单片机现在的重量) {
        没有丢失程序;
}
else if (单片机原来的重量 < 单片机现在的重量) {
       丢失了程序;
}
else {
      ...
引用 网友J:

错!
程序丢了,重量也不一定就会变轻!因为有可能没有丢到外面来,还是在单片机里面,只是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网友J:
错!
程序丢了,重量也不一定就会变轻!因为有可能没有丢到外面来,还是在单片机里面,只是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引用 网友L:

简直是自相矛盾啊。
既然“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肯定是产生了不该产生的相对运动。于是生成了不该生成的热量。

很简单,比如跑步,生成热量,体重减轻不?

网友M:
高手都在唠嗑啊!!
10楼讲的对,
另外,下载串口不使用的话,出厂时不要将他们浮空!!
我们一年10k多,还没有遇到过!
呵呵!

网友L:
简直是自相矛盾啊。
既然“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肯定是产生了不该产生的相对运动。于是生成了不该生成的热量。

很简单,比如跑步,生成热量,体重减轻不? ...
引用 网友J:

你把手表戴在脖子上和戴在手腕上,重量不一样?
请注意这句话:“重量也不一定减轻”!

搞技术这一行,思维应该要严谨一点!;P

网友N:
我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O(2020-04-15):
2010-2012年一直用STC做产品,我们也遇到过程序忽然跑乱,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但概率不大。
但肯定是电磁辐射导致的,因为出问题的都是带天线的几款产品里的,没有带天线的产品一直工作很好。
但概率不大,带天线的1千多个产品里面,只有几个产品有这个问题,概率不到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