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与调试工具

楼主(2007-08-19):
请问各位高手:
            用C写单片机时,是不是一定要用专用的调试工具的啊 ?想用KEIL软件
           能给推荐个好点的方针器吗 ?最好能通用型的

网友A:
KEIL

用KEIL C51编写51系列单片机的C程序是最佳选择。可以先作软件仿真,不需要仿真器。当然你如需要在硬件上运行你的C程序,则最好需要一个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