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选型

楼主(2007-08-19):
我需要在液晶上显示汉字 字符  还有一条波形曲线,,,请问选那种类型的液晶合适,请高手门给点意见

网友A:
如果就这点要求,可以选那种点阵的

如果汉字不多,建议不要用带字库的,那种做图很不方便,因为速度会比那些不带字库的慢些。如果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带字库的也是不错的选择。128x64的估计对你小了,但有更大的,要自己看看

网友B(2008-11-03):
更大的会不会很麻烦?

再大些的会不会更麻烦呀?编程序和用法要求是不是更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