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便宜的单片机是哪种

楼主(2007-08-19):
(无正文)

网友A:
坏的那种!

呵呵

网友B:
4位裸片

网友C:
我没有见过6PIN以下的MCU...

网友D:
PIC

试试PIC吧,我一哥们毕业设计用的是PIC的,超低功耗,外围电路简单至极,RISC速度快,封装丰富。

网友E:
.

PIC的,so23 封装的都有,价格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F:
so23 封装是什么样的?23条腿?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

PIC的,so23 封装的都有,价格如何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