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样分析?

楼主(2008-12-18):
这个是一个振动开关的电源电路.
BATTER 是电池电压,5V 是供电给单片机 H 接单片机的I/0口,I接外中断1.
请问Q3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接的?
H如果输出一个低电平,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5伏输出?但我测量它的电压是会有5伏的,但单片机此时不工作,I/O有些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的.(STC12C2052AD)
谢谢!!

网友A:
能工作就令人费解了!

我的理解:
+5  单片机的电源
H   单片机的IO口
I   单片机的中断口

用单片机自己的IO口(H)来控制单片机自己的电源?
这个电路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抄板出来的?
我认为“不正常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B:
S1 合上,打开电源,H高保持;等处理完后将H置低,关闭电源

网友C:
Q3是NPN的8050吧

网友D:
Q3接错了吧

楼主:
哈哈!!

"不正常工作"是"正常的"哈哈~~~+++;

它真的能工作啊!是不是抄出来的我就也不清楚.客户拿过来的板子.
开关振动时(闭合)Q1导通,5V供电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的H输出高电平.这样就可以维护电源工作了.
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信号给H,电源就关闭了. 这里有个奇怪的是当H是低电平时,还是有5伏电输出的.但单片机此时已经不能跑程序了.有些I/0是高电平,有些I/0是低电平.此时是不是电流不够啦?

  我想Q3应该是一个唤醒在睡眠状态的单片机的信号.这个Q3 怎样接才会有这个信号输出啦?那怕是换成8050 这样也不会输一个唤醒给INT0啊?怎样改进啦?
谢谢.

网友D:
LZ你把R1去掉是试验一下呢(艘点子)

你把R1断开试验一下看看是否还有5V输出,或者直接把H端接地呢(这样可以把故障界定一下)。Q3应该是在单片机工作的时候继续采集震动开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