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一个10MS定时中断程序,同时设

楼主(2008-12-18):
一个变量,每中断一次,变量加1,10次以后清0,以实现0.1S定时控制.我的问题是
这个变量设成全局变量,还是中断里面的局部变量好.设成前局变量直观一点,好像汇编里一样.可是书上说,C里面尽量使用局部变量. 哪位懂得解释一下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方式的区别.最好能结合汇编的寄存器存储方式,例如汇编里我定义一个寄存器名;
TIME=0X01 ;这个意思是说把地址为01的这个寄存器命名为TIME.也就是说TIME占据了一个RAM中的一个位置. C中变量对RAM的分配是如何处理的呢?书上说的我还是看不太明白.

网友A:
re

如果用局部变量要声明为静态

网友B:
全局变量没有什么不好

只要控制访好问权限即可,特别是不要谁都可以修改值.
当然不是说不用局部变量,但多次中断都要访问的变量其实就是全局变量,只是如果定义成局部变量时其它程序是不能访问的,但是占用全局变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