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方向信号不对?

楼主(2007-08-19):
我用89S51单片机控制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89S51需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方向信号没有加上,电机不能换相.我用89S51的P2.0接9013三极管驱动,输出接步进电机驱动器,P2.1发低电平,9013输出高电平.P2.0发高电平,9013输出仍为高电平,测P2.0发现为低电平,不知为什么?
请教大家,帮忙

网友A:
让管子给拉下来了,应该接一个上拉电阻。叙述再严谨点

网友B:
感觉应该串个二极管和1K以内的限流电阻

用二极管保护P2.0. 电感负载很气人~~~

至于上拉也可加2K以上的电阻.

楼主:
我是接的上拉和限流电阻,但问题仍然?

200欧就是接的上拉电阻
P2.0已串限流电阻了,

P2.0发低电平,9013输出高电平,P2.0发高电平,9013输出仍为高电平,测P2.0发现为低电平,不知为什么?

问题仍然

网友C:
200欧的换成1K的试试

网友D:
200欧的换1K以上的,5.1K以下的,具体值请试验一下

同时P2.0加2K的上拉电阻或者更小,不过建议使用P2.0控制PNP三极管(有必要再加NPN三极管),普通51单片机的口线高电平驱动能力有限,低电平驱动能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