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看看这两个AD键盘哪个好(感谢古道热肠,借你图一

楼主(2008-12-18):
不知此AD键盘与热肠兄的图比各有哪些优点,
此图来自于……为避免影响大家分析,暂不公布。

网友A:
哈哈,俺喜欢PK

新图那么多电阻,焊接和配料有些麻烦.大家都来找找有什么好的吧

网友B:
图B KEYS 接地要可靠一些,

楼主:
图B适合长线作战^_^

一根线可以拖很长,A这方面欠佳啊,至少要多走两根线!
不知是否同意?

图B是有一定背景的公司设计的,应该不会太差,可能还有没发现的优点。

楼主:
错了,是要多走一根线!

网友C:
我认为B好点

网友A:
置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比较孰优孰劣

网友D:
我的分析如下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差不多的。

不过通过列表,可以看出一些不同。

A图
Kn按下    对应AD电压
K1        3/4 * 3.3 = 2.475
K2        3/5 * 3.3 = 1.98
K3        3/6 * 3.3 = 1.5
K4        2/6 * 3.3 = 1.1
K5        1/5 * 3.3 = 0.66
K6        0/4 * 3.3 = 0
KNC       3/7 * 3.3 = 1.414

可以看出,AD电压差值每个之间差很远,并且最小的差值是0.1V不到。
8位的AD芯片而言,3.3/255=0.012V的分辨率。所以,要识别这个0.1V的电压,还是可以识别的。
不过 可能出现误判。

B图
Kn按下    对应AD电压
K1        0.2/10.2 * 3.3 = 0.064
K2        2.4/12.4 * 3.3 = 0.638
K3        4.6/14.6 * 3.3 = 1.040
K4        7.9/17.9 * 3.3 = 1.456
K5        12.6/22.6 * 3.3 = 1.839
K6        22.6/32.6 * 3.3 = 2.287
KNC       44.6/54.6 * 3.3 = 2.695
可以看出,AD电压差基本都是0.4V左右,除了K2和K1之间是0.57的样子
(KNC指没有按键的时候)

上面分析还仅仅是从AD电压方面来考虑。
然后,作为AD输入,B图有稳压管保护。有一阶滤波后进入ADC。

最后,可以看出B图的电阻选取经过细心的考虑。尽量让各点电压差保持一致。

至于有优劣,各位自己分析吧。

楼主:
哈,看来感兴趣的不多嘛!

居然置顶啦,呵!

网友E:
B是工程师的设计,A是爱好者的作品

网友D:
LS:被你这样一说,古道热肠估计要吐血了。

唉。以后还是少发自己的电路为好,提提建议就可以了。

网友F:
压差均匀肯定要好,不过生产很晕~~~

网友G:
B图明显是做产品的成熟设计,确实很棒

一共6种常用电阻,一般电路都会用到,对于贴片机更是不成问题

网友H:
来的慢,看不到B图?

B图在哪里?

网友I:
还是有点缺陷:按键有优先级、不能分辨多键同时按下

不如用并联的方式,可以克服上面的问题,只是电阻的取值要好好研究。

网友J:
也想看看"电阻的取值要好好研究"怎样讲究

似乎又要涉及高深数学理论了

网友G:
AD键本来就不适合很多键,更不适合多键同时按

6个按键要是考虑多键同时按的话,加上释放状态至少要2的7次方的AD精度,这还是没有任何容差的情况

而对于电阻,那精度要求就更高了
估计只有傻子或缺根筋的才会那样用:-)

所以,一般只有按键数少,且刚好有空余AD而IO不太够是,才会这样用

另一种,就是便携播放机的线控器,那当然是线越少越好了。

网友I:
老X吓我一跳,以为是10的7次方

2的7次方=128

网友K:
B好点吧

因为只用过B型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哈哈,此图来源于电视机吧

估计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可能性最大,AD键盘软件不好做,弄不好会严重消耗CPU资源.

网友L:
随身听的耳机线控就经常用B图

随身听的耳机线控就经常用B图。
不过随身听不同于通常的家电。
随身听比较爱惜的话灰尘的污染少,而家庭污染的机会就很大,特别是农村,油烟等什么的进入很有可能。

楼主:
怎么沉得这么快?

网友M(2016-03-03):
老帖又翻出来了。呵呵
其实AD键盘的最大问题就是按键的质量,时间长了不免会出现接触电阻。
所以我觉得A比B好,A中的按键仅仅起到了传送电压的作用,一般几百欧的接触电阻相对于AD口几M的输入电阻来说完全忽略不计。缺点是不适合微功耗产品。
B图的按键就不一样了,它的接触电阻也会参与分压工作的,所以接触电阻会直接影响结果,必须是质量OK的按键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