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FPGA是“纯硬件”,比“依赖于软件”的单片机安全可靠,

楼主(2008-12-18):
最近看到一片**,说FPGA是纯硬件,而单片机是依赖于软件运行的,这有道理吗?譬如 Altera的 ACEX 1K,用于有较高可靠性要求的安全防护类产品(工业用),比51单片机更安全吗?
FPGA不是也需要时钟驱动吗?它不存在程序跑飞、死机问题吗?
我以前一直以为当需要高速信号处理的时候才需要考虑FPGA,不知道还有这个区别,请高手辨析。

网友A:
FPGA可靠性不如很多单片机。

网友B:
不敢苟同

没有完美的东西,“硬件至上”论是有害的。

网友C:
肯定不完全对

FPGA里也有软件吧,反正CPLD是有像MCU类似的函数的.

网友D:
忽悠

只要存在触发器结构的电路,都会有“死机”的可能。

网友E:
FPGA同样需要“软件”,只不过此“软件”是用来“配置”功

CPLD和FPGA都是逻辑“可配置”器件。注意:我这里没用通常的“可编程”这个术语,是因为通常会误认为其中有一个“程序”之类的东西。其实不然,“配置”和“程序”是不同的。“配置”是把已有的一些功能单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实现目标功能。而“程序”只是利用现有的基本功能(指令)来实现预先设计好的一个算法(程序)。因此“配置”一旦形成,就存在一个实体和其对应。而“程序”实体就是自身。

从这个层面来说,若假设FPGA配置后其配置被篡改的可能性比EEPROM(或FLASH)中的内容被篡改可能性来得低的话,也许其可靠性高一些。但如何保证用于配置FPGA的EEPROM(或FLASH)中的内容的可靠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