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回复:NTC测温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们公司做工控仪表。
抄板别人公司用的是AT89C52+CS5550做的 热电阻/热电偶 变送器等。

关于电阻的测量,hotpower猜测没有错。

目前一般有两种激励方式,恒流和恒压激励。

为了保证精度和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现场使用的是三线电阻的接法。

实验室有的仪表用的是四线电阻的接法(精度更高)。

几路信号通过CD4051进入CS5550。

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具体自己推测就可以了。

网友A:
请教LZ,做到0.05的分辨率必须用12位AD吗?

10位能否做到0.05度呢?

楼主:
你的测温范围?

排除其他的影响不计

是否可以做到0.05℃的分辨率。

你要根据你的测温范围来计算的

假定你要做0-100℃的范围。如果你要能够分辨0.05℃

至少要有100/0.05=2000个AD码

而10位AD码只有1024个,所以,无论你的电路做的多么的好,10位AD在0-100℃内是不可能做到0.05℃的分辨率的。

12位AD有4096个码。

假定你的电路能够处理的足够好。

比如AD输入电压范围是0-5V。

而你的电路处理过后,输入信号0V能够对应0℃,输入信号5V能够对应100℃。

那么是可以达到0.0℃的分辨率的。

但是,没有人这么做的。

抛除运放等器件在0V和5V附近的非线性不说。

你的输入信号没有任何的余量的这种设计也是不合理的。

网友B:
呵呵,俺回复过了……

热敏是线形很差的东西……

网友A:
回LZ

NTC参数 25℃电阻值为50K B值25/50℃(K) 为3950
检测温度范围是0-55度

如果用10位ADC 温度检测精度能否做到0.05度呢

55/0.05 = 1100  而 10AD 2^10 =1024 显然是差了一点的

同时NTC是非线性的,有没有软件方法可以做到0.05的分辨率呢?这里假设NTC的曲线是稳定的

楼主:
不可以的

大哥,我给你说的已经一大堆假定条件了。

现实中是不可能把这些条件都满足的。

最终信号输入的时候只有一小段,你的AD有效利用只有很窄的一部分的。

虽然理论上AD刚好够用。但是你这个理论设计的假设太多了。

要做到你的0.05℃精度,注意不是分辨率!

12位的AD都很难做到的。何况你的10位AD呢。

网友A:
也就是必须用12位以上的ADC了?

网友A:
只假设了NTC,就一个假设啊

网友B:
呵呵,谁说够你找谁……

必须用50K的热敏吗?

必须用3950吗?

网友B:
你能不能告诉俺,你是给哪个公司做的?

呵呵,不是为了抢你的饭碗,只是为了证实一下别是俺们的对手,俺只是开个玩笑,俺的活太多做不完,抢你的也没时间做……

可以发到EMAIL:xinyuanjishu@126.com

给你一个网站参考一下:http://www.dixellchina.com/Index1.asp

那里面的东西应该没有一个是用12BIT的AD做的,这家公司主要使用PIC/M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