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声音的交流信号转成单片机能识别的高和底电平

楼主(2007-08-20):
  我在做一个2.4G无线收发项目,客户要求跟据收到声音的大小,用单片机来控制TFT-LCD的打开与关闭,我不知如何把一个交流信号通过什么来转换成单片机能识别的高和底电平,请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用A/D转换

网友B:
控制TFT-LCD的打开与关闭,只要用个比较器就可以

网友C(2010-06-27):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端口初始化那里P20=0了,而一般的比较器又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所以P2.0一直是低电平。改成P20=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