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怎么工作的呀?

楼主(2007-08-20):
看资料没明白,它是八位串行数都到了,再一起八位并行数据给出去吗?
看波形图,不是这样的,可是,串行来一个数据,并行就输出了,那不就出错了吗?

网友A:
是的

它内部有一个的8位移位寄存器,先一位一位地移入,等到8个移满了,再给出个信号将8位数据一起输出,就是所谓的串转并。

网友B:
74164是串行来一个数据,并行就输出.

网友C:
同2楼

74LS164将8位数据一起输出,并且高位在前.
如:送1000 0000B,那么其高位到地位在74LS164中依次对应A0,A1...A7。

网友D:
74LS164是来一位移出一位的,第一个输入的bit会流过所有经过

网友E:
只有74HC595才有二级锁存输出

  74HC164使用的便捷性和可控性不如HC595,但优点是只用2要IO线即可完成串变并。

楼主:
那这样的话

在输出端是不是要做处理呀?
还是没明白,来了一位串行数据就输出,那只有一位是有效的,那就什么并行数据呀?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请仔细理解3,5,6楼的内容 实在不行就做实验

网友F:
笨,就好像排队啦,你盯着前面8个人看...

网友G:
一定要注意

每一次有串行输入,并行输出都是有变化的。

绝对不是一次串入8位并口才变化!

网友H:
要是带锁存可以用595或者4094

楼主:
我就说吗

164用到控制上不就出错了吗。11楼说的,和我想的一样,其他人根本没解释到点子上。我也知道,比如164来一位数据1,它会输出00000001,在来一个一输出00000011,依次类推,可是,这样,做控制就出错了,比如我要的控制量是,10101001,第一位1输入时,输出是00000001,那不就出错了吗。

网友B:
晕 你送数据速度快点就可以 人家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我说了我看懂了

只是认为这样不准确吗?
大家说话,我感觉怎么不舒服呢,有点被侮辱的感觉呢。

网友I:
不错,你看懂了

看懂了又如何?
你一定要这样用,出了错是你造成的,不是164造成的。

楼主:
再一个14楼说速度快就可以

怎么就可以呢?

网友J:
回LS

看应用环境咯,如果用在显示段驱动,先关闭位驱动,然后啪啪啪送8个CLK加数据,然后开位驱动,是可以来着

如果做为IO输出,不允许在送某一位时影响其他输出,则不行,就这么回事来着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B:
呵呵 例如你送8位数据用时0.1ms 显示20ms 不就没影响了吗

网友J:
21楼,这么做当然有影响,相邻的为会出现黯淡的阴影

网友B:
眼睛分辨不到的

网友K:
汗一个

幸亏看到这个帖子,要不然下一个设计差点弄错了。原来一个板子串行移出给Lcd的数据总线,使能信号是另外一个IO单独控制的,用164没有问题。下一个设计可就不是了,还好还没开始画板板。。。

网友L:
_MR需不需要使用呢?

网友M:
呵呵,一级菜鸟解释的好,还配带音乐!!

网友N(2014-04-14):
引用 网友A:
它内部有一个的8位移位寄存器,先一位一位地移入,等到8个移满了,再给出个信号将8位数据一起输出,就是所 ...

有一点我不是清楚,如果我发送01001011B(0x75),那么是先发送高位到74ls还是低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