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了解空调遥控器的编码协议

楼主(2007-08-20):
从网上查了一下,好像空调的遥控器的编码方式没有统一的规律

网友A:
标准太多了

记得有好多种编码方式,M3010、M50560、NEC、SONY、TC9012等标准。而且这还是数据桢格式、具体的指令格式就各式各样了。不过这也不难,搞个接收头把每个按键的编码接收到分析一下就知道编码格式和数据格式了。

网友B:
很多,不过空调遥控编码的特点是一般都带校验和。

还比较长。
有的分析起来需要一定智力水平。

网友C:
很早就知道4楼是箇中高手

网友B:
可怕,LS,Who are you?

网友D:
3楼说的编码方式好像不是空调的吧

网友E:
好像没什么标准协议的吧

这个搞标准好像也没意义!我做空调当然是用我自家的遥控了,我想怎么通讯就让他们怎么通讯!

网友F:
大家抄来抄去

网友G:
发码芯片

先知道遥控器用发码什么芯片,然后找对应芯片的资料.
或者干脆用个红外的读码器将整个红外码读出来
然后根据规律写解码程序.

楼主:
编码格式是不是大多采用的是NEC或者是飞利浦RC5的?

网友(2015-01-23):
常用的红外线信号传输协议有ITT协议、NEC协议、Nokia NRC协议、Sharp协议、Philips RC-5协议、Philips RC-6协议,Philips RECS-80协议,以及Sony SIRC协议等,下面分别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