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笔记本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和俺的一样,我的T40现在充电进度条也没有了

但是音量,LCD亮度条还有,充电进度没了。
刚开始不习惯,现在半年多了,忍了

网友B:
确实是驱动问题

    可以发Email问问生产商的技术支持或查查随机光盘。我的老爷本本也是这样,重装了一次操作系统快捷控制键就都不灵了,去生产商网站因是过期停产产品,只能下载到最后一版更新的主板和显卡的驱动,其它的就没有了,原光盘上可不止,有专门的键盘、触摸板鼠标、Modem等一大堆驱动和不少其它软件,但版本太老也不匹配操作系统,不装也罢,只好就这么用了。

网友C: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有个应用程序没装或者没启动

你去找找你电脑上有没有“TPOSDSVC.exe”这个东西,有的话就运行它,就能看到显示了。

没有的话就去网上下一个试试,或者找别人复制一个(通常在目录C:Program FilesLenovoHOTKEY下,
可能需要同目录下的dll文件一起复制)。

网友D:
用emule去下载IBM的OEM XP

   6CD吧,安装之后一切OK!

楼主:
感谢大家

终于搞定了,半年了一直感觉不爽,以前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也没有搞定平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原因是没有装热键驱动,但我装了N遍,原来安装只是将文件解压到C盘目录,而并没有实际安装,我在添加删除程序中没有发现安装的程序,所有我怀疑根本没有安装,果然如此在C盘是继续安装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