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阵键盘的硬件消抖动问题!?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晕... lz做啥?为什么要用到硬件消抖?

网友B:
没必要吧,软件能做的,还要加硬件?

实在要用,输入用RC稍作过滤,再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

网友C:
应试教育的结果

  拿着你的设计成果去应聘,直接out。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硬件消抖?

如果只有一两个按键,那加个硬件消抖玩玩倒可以,但看你标题说是矩阵键盘,那不是很麻烦吗?如果不想用软件消抖,那就在矩阵的每条扫描线的输入端对地并接个104的电容到地,应该也可以,你试试看...

网友E:
矩阵扫描

还用硬件消抖,楼主不会这么傻吧
等你等到不抖了,软件处理也OK了,还要什么硬件。

网友F:
关键是没有搞懂什么是消抖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答复,尽管有些是答非所问!

之所以用硬件消抖是因为本人必须要在这里用硬件来做,不能用软件。还有就是我不是对矩阵键盘的所有按键消抖,而是针对其中的一两个进行消抖,不要问我为什么只消抖一两个按键。
还有就是今天自己找到了问题所在,呵呵,自己犯了一个初级错误(D1接反了,所以输出一直是高)。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