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放INA28使用求助

楼主(2008-12-18):
电路中使用仪放INA128设计了如下电路,输入信号为0-0.1V之间的直流,按照手册放大倍数应该是(1+50K/Rg)大约为26倍,首先发现在输入0-0.1V之间的时候放大倍数在大约在18-12倍之间变化,输出是到了STC12C5410AD的内置AD引脚上,发现采样不对,结果基本上不是00就是FF(我只使用了高8位),偶尔出现别的结果也是不正确的,一直以为是AD采样的程序不对,折腾了一天,晚上直接接了一根线到没有使用的AD的其它引脚,发现采样完全没有问题。第一次使用仪放,感觉是仪放的使用方法可能不太正确,向大家请教,谢谢。实验中的输入信号直接采用的直流稳压电源调到0-0.1V之间的

楼主:
报告最新情况

报告最新情况,并继续求助,并继续顶
下午发现信号输入端V-in必须接到系统的地上,信号放大倍数才正好是设计的26倍,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是这个倍数,很稳定,没有上AD去测,估计采集也是准确的。这就奇怪了,就是因为不能共地才使用的仪放,现在发现必须共地才行,这么贵的仪放应该不会这么差劲,肯定是设计的问题我觉得,看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跟高手提供些思路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源是否共地了

输入信号用电池+电位器分压试试

不过电位器的内阻也要算在内哦,不然放大倍数又不对哦

网友B:
晕,这个芯片不是用来做隔离的。。。

楼主:
谢谢ocon

希望您说详细点,而不要是这种口气
非常感谢

网友B:
所有运放的输入端对其电源地之间的输入电压都有明确限定

你的信号源与运放的地之间可能存在几千伏的电压差,这是基本常识,没烧芯片是因为你的人品太好,必须通过隔离或共地等方式来限制它。

网友C:
要以肯定

楼主基本不会用仪表运放,也没有详细看手册
运放输入端必须有偏置电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