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C的小白问题。

楼主(2008-12-19):
    我在初始化时,连续初始化了3个管脚。但实际测量的结果是不对的。问个几个高人说要在这个3个管脚间各加一个NOP。请问各路高人,这种做法对不对?如果对应该这么加进去?小弟,汇编很差。。。

网友A:
先检查系统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B:
初始化后加个死循环(JMP $),再来测管脚,不然可能跑飞了

晕,写完才发现是C语言,死循环是while(1);

网友C:
初始化三个引脚

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D:
没说清楚。

楼主说的初始化是在main()之前?程序还没跑起来当然没有结果。例如:

P1_0=0;
P1_1=1;
P1_2=0;

main( )
{
......

}

网友E:
hehe

main( )
{
P1_0=0;
P1_1=1;
P1_2=0;
while(1);
}

楼主:
谢谢,各位!

程序正常。
main()
{
  a()    //初始化参数程序
  while(1)
 }
 a()
{
  P1_0=0;
  P1_1=1;
  P1_2=0;
}
是这样的。上电第一次是失败的!但中断触发后正常!为什么?

网友F:
a() //初始化参数程序

a()    //初始化参数程序
-->
a();    //初始化参数程序

网友G:
re

a() 和  while(1)
后面怎么都没有分号啊  编译也能通过吗
可能跑飞了啊

网友H:
这样

int main(void)
{
    device_init();
    while(1)
    {
      P0.0=0;
      P0.1=1;
      P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