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热敏电阻做温度计设计

楼主(2007-08-20):
  通过热敏电阻做温度传感器,用NE555进行温度-频率转换,NE555的输出接单片机的/INT1脚,用T0计数器定时,同时外部中断1开始记数,记数作为转换的频率,请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另外,热敏电阻的温度转换后对应的频率是不是从厂商那可获得,还是要自己测,这样的话怎么测?
   先谢谢高知者!

网友A:
这样设计不合理

热敏电阻的测量现在主要是 用恒压或者恒流激励

然后测量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来确定热敏电阻的大小。

如果你的引线过长,还需要利用三线制接线的方法来抵消引线电阻的影响。

因为有一些类型的热敏电阻1℃变化电阻值很小( < 5Ω)。

而100米电缆可以有20-40Ω的电阻不等。

热敏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的阻值有国标限制。

除非你买的不是标准的热敏电阻。

否则都要符合国标制定的 热敏电阻分度表 的。

比如PT100,Cu50等等

如果做热敏电阻方面的设计,建议买一本 热敏电阻分度表 的小手册以及买一个电阻箱。

网友A:
555转换

用555转换受温度影响太大。

出来的频率不稳定。

你的结果也就不稳定。

目前用 恒压或者恒流激励方式做出来的 仪表 在温漂上如果能够做到50ppm以下的都是很好的仪表了。

如果用555做出来的,我估计能够达到200ppm就不错了

网友B:
用RC充放电

HOLTEK有HT47系列有R TO F功能

网友C:
2楼搞错一点……

PT,CU50等不叫热敏电阻……

网友A:
热电阻

OK
不小心弄错了

热电阻!
热电偶!

楼主:
补充一点

  对于转换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现在是做一个尝试.在电源方面,直接提供5V的

电压源,这样是否可以?

  而热敏电阻,现在没有电阻分度表,那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