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ADC0809转换后得到的数字量怎样转化为实际电压值啊?

楼主(2007-08-20):
同上!
大虾也可谈谈TLC1543是怎样得到的?

网友A:
不是有个基准电压么?

数据手册中有说明,例如TLC1543

网友B:
Vref+

你取2.55V
则读到0ffh转成十进制=255*1bit(0.01)=2.55v
若读到07fh转成十进制=127*1bit(0.01)=1.27V

网友C:
3楼说的挺对的哈

如果你的参考电压是5V,还要保留两位小数,你可以这样哈:(N/255)*100*5就可以了,然后逐位取出百十个位即可哈,只是运算的时候用汇编麻烦点,用C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