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看datasheet,问问题!

楼主(2007-08-20):
图中,高电平输入的范围,Vcc=2V时,典型值为1.2V,我理解的意思是高于这个电压都判为高电平,但是旁边的Min意思应该是最小,但图上却表得1.5V,这怎么理解,以此类推是不是都标错了?
谢谢

楼主:
没人能回答么?

没人能回答么?

网友A:
我这么认为

器件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是可靠工作的保证,在此条件下即使受工艺的离散影响器件也能保证正常工作,典型值是一个普遍的参数,在非极限条件下能够保证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指标,但不保证100%的可靠

网友B:
Vil也存在同样让人费解的现象

    我认为是DataSheet错误。

楼主:
有道理

有道理,也就是说典型值对于常规情况都是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