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伪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结构,USING 0一般是指使用0组寄存器组

网友B:
不明白,找书看.

楼主:
还是糊涂.

dseg at 20h
org 40h

cseg
org 00h

查了资料,dseg是内部绝对数据段

cseg 是绝对代码段.

在数据段,应该是指 数据存储器的空间 org 40h应该是定义数据起始地址的.

在代码段,应该是指程序存储器空间.org 00h是程序开始的地址.

以上的理解正确吗?

以上的代码在wave3.0里会出错,说是org 40h不在code段里面.

难道org  40h不能指数据存储器?

郁闷了.

网友C:
关注

6、绝对段选择指令
CSEG---绝对代码段
DSEG---内部绝对数据段
XSEG---外部绝对数据段
ISEG ---内部间接寻址数据段
BSEG---绝对位寻址数据段
格式:
C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D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X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I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BSEG  [AT 绝对地址表达式]
括号内是可选项,用来指定当前绝对段的基地址。
CSEG AT 0000H
AJMP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