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的陶振过段时间会坏

楼主(2008-12-19):
  我用的是pic的单片机,陶振为4兆,老化时可以开机,单片机温度为60度左右,老化通过后过段时间就开不了机了,换了陶振后就好了, 请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而且有些单片机会死机,   和温度有关系?和陶振的材料有关系?是不是陶振有问题会导致单片机死机?

网友A:
有可能是旁边接的那两个小启振电容搞的鬼哦...

楼主:
可是换了陶振又可以啦。

  是不是和陶振的质量有关?

网友B:
陶振

陶振精度低,特性也差,还是用石英晶体吧,没贵多少。

网友C:
和陶振的品质有关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后来发现,不同牌子的陶振,品质也不同,有某些陶振的翻修率低很多,但没有很认真研究

楼主:
4M晶振为2个脚,陶振为3个脚可以代用吧?

网友D(2013-06-14):
请问一下哪个牌子的陶振质量好点呢?

网友E:
用陶振不如用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