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8-21):
一个PC机与51单片机的串行通信系统

用的MAX232,还用了个V2.2串口调试软件在测试,可是PC机根本就发不出来数据,还有请问用这种调试软件的时候,还用得着在发送文本框里输入握手信号吗?握手信号是不是由软件自动生成的啊,而且在写程序时,握手信号怎么确定啊,不同的调试软件握手信号该是不一样的吧?谢谢指教!

网友A:
不用吧

你的问题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一是pc的串口坏了,二可能,pc的串口与单片机的连接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对应上?

网友B:
先将pc的串口2,3脚短路做自收发实验,确定其好坏

再用同样方法测max232电路是否正常

都没问题的话多是51程序的问题

楼主:
不同的串口调试软件的握手信号是不是不一样啊

我用的是串口精灵,是不是在窗口发送数据之前要先发送给单片机握手信号啊,还是人家的软件里已经规定了什么握信号.
我在程序里写的握手信号是,PC机在发送数据之前先发个"?"给单片机,单片机接到?号后发一个"."给PC,没有收到的话发回一个$,然后PC机发送数据,最后通过给单片机发送校验和进行校验,如果不对的话,单片机就发回一个F信号给PC.
请问4楼大虾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这种信号和串口精灵的握手信号一致不?

网友C:
所谓握手信号一般都是自己定的

所谓握手信号一般都是自己定的,如果你和非自己写的程序进行通讯,那当然要知道别人的握手信号,否则你"乱敲门"自然没人理你.单片机握手信号只要符合一问一答,表述明确目的就可以了。串口精灵只是工具,从串口发与接,它自己并没什么特殊的握手信号要求,它只是作为你和单片机对话的平台而已,你只用设置好波特率,COM口就可以了。你要想PC做主动反应,就的有个对照你应答策略、对应COM口的程序来完成对话功能,即前台软件(这个软件要你自己设计).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