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

楼主(2007-08-21):
最近研究一个MSP430的程序,其中有这样一句:
 WDTCTL=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迷惑,为什么要关看门狗呢?
问一前辈,答曰:“只有在程序有错的时候才用狗,用狗说明你程序有问题,那么程序有问题时你可以自己修改,为什么还用狗呢?”
而且,单位里的同事编程大都不用狗,不知各位大侠对看门狗有何见解??

网友A:
不用狗,程序死了之后怎么办???

网友B:
不是

不是说用狗就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确实有问题,但这问题不是一般的,而可能是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程序指针跑飞,不是希望的死循环等,这时狗就起作用了啊。
用狗也是提高安全的一种方法吧,至少它能复位,能重新正常工作

网友C:
调试的时候把看门狗关掉

调试的时候把看门狗关掉,要不你单步调试看门狗就溢出了。等调好了再加上狗

网友D:
看你的系统应用场合

如果你做的东西应用的场合不能停机检修,而要求尽快恢复.那用看门狗可以多一个快速恢复的保障.对时间精度要求高,或资源紧张可以不用狗,但如果能用还是用的好,毕竟系统设计出来总难免有些奇怪的问题卡机,有狗可以快速恢复,让人觉得系统完善,所以何乐而不为。
用狗是个好习惯,但也不能乱养狗,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