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校园打铃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2008-12-19):
我毕业设计想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校园的打铃系统,但不知从何入手?有人做过吗?请大家给点意见我好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关键是看时钟源准不准~

就算用时钟芯片,晶体频率不准或配的电容值不合适,照样不准.前段时间家里的石英闹表坏了,正好手里有msp430f413,就买了块字符LCD,没做板只用飞线,做了个"电子钟",走时挺准的.因为原来电池位置是一节5号电池,所以仍然用一节5号电池,用一片max1896升压到2.2V给芯片供电并做低电压检测(设定在1.0V左右),同时还供两个LED(夜间读表照明用),主程序做完初始化后就"长眠",所有显示/按键响应全在中断里进行.做完后一节半旧南孚5号(当时测是1.3V),用了三个月了,到现在还没给我显示LB,呵呵......

网友B:
楼上的当老师不错

老所长走了 有人接班了 呵呵

网友C:
用时钟芯片好一点吧

单片机计时很难做到很精确。

网友D:
时钟芯片比单片机计时准确?

如果软件写的好,单片机和时钟芯片一样准,差别只在于晶振。

网友E:
很好啊

斑竹很牛啊 小小的电子时钟都能用到升压芯片

网友F:
用电脑写程序,用打印机接口(并口)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A:
反正就做一个,不考虑成本

430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是1.8V,一节电池带不起来,所以就用一个升压片子喽,呵呵......

网友A:
还有啊

我可不是什么版主,这帐号注册不过才几个月(不过已经是我发贴最多的帐号了,以前从来不发贴,不管什么论坛的),倒是有个N年前注册的帐号,不过从来没发过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