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商业级7805用在低温环境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8-12-19):
-10度时会怎么样?

网友A:
不会怎么样.

输出电压可能发生较大偏差而已

网友B:
这个幅度的温度偏差影响不大

    最多刚上电时输出电压会偏离热稳定后的输出电压,但幅度不会太大。不过温度过低,比如在工业级的额定温度下限区域,器件可能会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