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S12C887 不走时

楼主(2008-12-19):
我从电子市场买的一块新的DS12C887 接上电路后按DATASHEET 操作  可是连秒都度不回来  好像不走一样 是不是坏掉了 还是里面的电池没电了 还是第一次使用需要额外的什么操作才行

请教各位大侠  谢了!

网友A:
re

第一次使用要配置

网友B(2009-03-30):
我也一样

我也是出现这种情形,刚开始还可以走的,突然今天就走不动了,也不知电路还是芯片的问题,请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前辈谈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