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51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讯的单个字符的程序调试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编字符串格式的。就是多桢数据通讯应该怎样编写呀??
单片机接受的程序是把电脑发过来的字符串全部接完后再做处理,

网友A:
可以去我的博客看看。有一些分析。

网友B:
51的SBUF只有一个字节

如果你要这做的话自己开个缓冲区。。。但是大小限制厉害

楼主:
谢谢

我想实现的是: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串,然后单片机用来把这个字符串显示在液晶屏上,但是不知道程序怎么编。

网友C:
提供个思路

    建立一个环形缓冲区,实时的接受数据,定时的去处理释放缓冲区,但这样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定时的这段时间内,需要缓冲区能够足够容纳你上位机发送的的内容。只要把握好缓冲区大小和定时存取时间的长短就能将这个程序做的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