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为什么吱吱吱响呢

楼主(2008-12-20):
在程序里设置P20为0,蜂鸣器应该不响才对,可是现在却吱吱响,大家看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去掉R6

另外,质量不好也会这样, 蜂鸣器内部就是一个有源震荡,震荡不稳定就可能那样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P20的电压波形是什么

用万用表量不准的……

网友C:
没有电怎么会响?

程序其他地方把P20置1了吧,还有Q1已击穿了

楼主:
换过Q1了

换过Q1了
还是不行
程序就一句P20=0,也吱吱吱响

网友D:
先检查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有可能是PCB布线不合理引起

网友E:
蜂鸣器周围是不是有电感线圈之类的东西?

把蜂鸣器拆下来。用两根线引出来。看看离远了,还响不响。

网友F:
R7,R8没有必须接那么小

还有在BEEP是并个101~103电容试试

网友G:
把P20直接接地,看它还响不响?

楼主:
接地后就正常了

接地后就正常了,不响了,接电容试试看,接电容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H:
R8 换成 3.3k R7 换成 0 K

网友F:
接地不响了

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强,很难拉低所致,建议R7,R8=10K

网友I:
只把R8换成47k应该就可以

只把R8换成47k应该就可以

网友J:
r8要加大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我用1117稳压,但是过了1117以后的电容离片子太远了,离片子近的地方只有一个0.1微发的电容,结果效果很差,3.3伏上有很大的干扰。会串到三极管的1脚上去的,我的蜂鸣器也是吱吱响,用示波器探针一方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L:
检查蜂鸣器内是否有蟋蟀~~

网友M:
也可能是只鸟!

网友N:
加一个R8干什么呀?

这个可以不加吧。!

网友O:
r8

上拉1k感觉很怪异.虽然可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