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版主,热心人等来看看!RS485掉线等故障!

楼主(2007-08-22):
【系统功能】
主要是用来做一个老化设备。工人只需要将被老化的设备插上,而节省了复杂的接线过程。
PC机用来记录老化数据。
LPC2131和LPC922通信用来收集各个LPC922通过AD获得的信息,然后转发给PC机。

【系统构成】
系统为三级结构。
第一层是PC机。
第二层是LPC2131,最多有16个2131和PC同时通过RS485连接。
第三层是LPC922,最多有16个LPC922和一个LPC2131通信,也是RS485连接。

RS485的速度均为9600波特率。

也就是说,最终一台PC一个串口可以同时获取16*16=256个LPC922内的信息。
RS485转换芯片均为75176。
PC机和LPC2131目前连线不超过2米,目前一台PC仅和一个LPC2131通信,其他的LPC2131还未同时接上。
LPC2131和LPC922通信线是在电路板上,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电路板,RS485通信总线分两排从电路板上穿

过。在其中一端接上,形成一个右框形。

16个LPC922分布在总线旁边。LPC922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电源+AD+DA+RS485。
LPC2131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电源+UART0+UART1。

整个电路板的电源通过一个220转0-30V,5A的开关电源提供24V输入。该开关电源型号是APR-3005。
每个模块上使用一个MC34063将该24V降压到9.5V,然后经过LM7805降压到5V给模块供电。
LPC922和LPC2131的3.3V是经过LDO将5V降压到3.3V。使用的芯片是NCP500SN33。
各个不同电源之间的GND均通过跳线焊接。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DA输出需要配电24V输出。而LM7805用24V输入发热太大。

RS485电路TTL电平侧均没有设计隔离。不过由于LPC922和LPC2131均为3.3V供电的系统。
而RS485为5V供电。
差分侧有A+上拉到VCC+5V,B-下拉到GND设计。
RS485芯片的发送端DE有下拉设计。
RS485的5V系统的GND和3.3V系统的GND通过一个0Ω的电阻连接。

【当前问题】
16台LPC922同时和LPC2131通信的时候。正常通信2-3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2-3小时候过后,随机出现16台LPC922中间任意一台掉线的现象。
LPC922采用独立的RX,TX中断入口。

【已经测试过的方案】
1、怀疑LPC922长时间通信后死机。
    增加程序运行指示灯控制。如果程序正常运行,则不停的闪烁。
    测试发现,当模块LPC922掉线以后,他的程序运行指示灯闪烁正常。
2、怀疑RS485芯片失效。
    当模块掉线以后,使用示波器观察RS485芯片的RXD引脚,有正常的数据波形。
3、由于RS485是一个半双工通信。怀疑是否在发送状态和接收状态的切换中出现问题,导致一直处于发送状

态,所以即使有RXD信号,也不进入中断读取信息。
    增加发送状态和接收状态的强制切换,如果发送状态持续超过3S,则强制切换到接收状态。
    测试结果表明,增加这样的处理依然存在掉线的情况。同时掉线后用示波器检查RS485发送使能引脚,
    该引脚已经是高电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已经除以接收状态了。
4、增加串口接收中断指示灯。只要是串口有中断,则将对应的指示灯取反操作。
    测试表明,当模块掉线以后,串口接收指示灯不再闪烁。
    而此时程序运行灯闪烁正常。
所以,怀疑此时是否出现这样的状况,LPC922主程序运行没有死机,而串口部分死机不再通信?
5、为了进一步的检测是否4的结论成立,开启了LPC922的内部看门狗。测试表明,掉线后不能重新
回来,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内部看门狗没有产生复位动作。
因为当模块掉线以后,如果我用镊子将LPC922的复位引脚碰一下GND,让LPC922复位的话,LPC922
是可以重新通信的。
6、为了检测总线上是否存在误码传输,在通信协议内的校验检查部分增加了一个指示灯控制。
如果校验码不正确,则控制一个指示灯取反。
测试表明,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误码开始发生。但误码也不是很频繁。结论是存在误码。

【曾经有效的改进过程】
最开始,掉线很频繁的发生。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各个电源模块之间的GND不是通过跳线焊接起来的。
是通过磁珠将各个电源之间的GND连起来的。经过更换成跳线连接后,掉线一度不再发生。让我以为问题
已经找到。可是经过细致的测试,发现运行2-3小时后还是会随即的发生16个模块中某一个掉线的情况。

【求助部分】
请各位分析原因所在。
1、程序原因?
2、硬件原因?电源、RS485总线设计?
3、芯片原因?LPC922、75176?

请各位网友来一下头脑风暴,说出各位的见解!
提出解决方案,最好给出一点解释!好让大家心里有底。

谢谢!
                                                     网友:emailli

楼主:
增加一点

解决方案曾经增加过 RS485回路匹配电阻,采用的是100Ω,因为没有120Ω的电阻。

但是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通信强度

总的来说,RS485总线上的通信强度还是很大的。
因为采用的软件识别地址的方法。
每一条在总线上传输的数据都会被每一个LPC922和LPC2131接受到。
对每一帧数据都要进行解码。
传输的协议采用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虽然如此,我还是尽力的将每一帧数据之间的间隔时间隔开了。大概500-800mS才会在总线上传输一次数据。

网友A:
这位道友,既然用34063了,为何不直接降到5V?

怀疑是你的LPC922的串口设置参数被改或从机地址被改,建议过一段时间初试化一下串口或从机地址看问题是否解决

3、由于RS485是一个半双工通信。怀疑是否在发送状态和接收状态的切换中出现问题,导致一直处于发送状态,所以即使有RXD信号,也不进入中断读取信息

这个理解有误,485是半双工的,但是你的LPC922是全双工的吧,只要RXD送正常的串行数据它就接收并产生中断,并且485在发送状态时,RXD是没有数据的,同理处于发送状态是即使TXD上有数据也发不出去,因为内部有切换电路

总线上有误码是正常的,没有一点误码反倒不正常了,但是只要误码过后有正常的码,你的机器就应该能接收,既然别的机器能正常接收说明线路通讯还是基本正常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系统是谁设计的

真有钱,还用16个LPC2131,一个LPC2131都不用就能达到256个或更多,就一台PC加485转接头就可以直接挂PC922了

楼主:
受制与RAM空间

这个理解有误,485是半双工的,但是你的LPC922是全双工的吧,只要RXD送正常的串行数据它就接收并产生中断,并且485在发送状态时,RXD是没有数据的,同理处于发送状态是即使TXD上有数据也发不出去,因为内部有切换电路

这里没有看明白!?
RS485的发送接收切换控制就是通过DE,RE控制的。而DE,RE是我的单片机控制的。

让单片机处于半双工的状态。只会让系统更加可靠,而不回导致发生无法收到数据的情况吧。

从机地址被改,也不会让LPC922不进入中断的。因为无论是发给哪个从机的数据,每个从机都需要接收,然后通过解码判断是否发送给自己的数据。如果是发送给自己的数据,则回复,不是则返回接收状态。

串口参数被改,这个可能性也许存在,下一步做做这个试验。

楼主:
RS485能够挂256个节点?

不认为RS485总线上能够挂256个节点以上。
事实上,挂32个节点都很难。

而我们的这个系统是希望能够挂足够多的LPC922。

我们的LPC922是用来老化其他设备的。

要保证每天的老化量满足要求。

所以就做了一个中继!

网友B:
是比较有钱。没仔细看。有几点疑问。

1。pc机做为主机,查询单片机?
2。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

网友C:
软件协议是不是太复杂了,

有些考虑不到但是会引起“死机”的地方?

“增加程序运行指示灯控制。如果程序正常运行,则不停的闪烁。
    测试发现,当模块LPC922掉线以后,他的程序运行指示灯闪烁正常。”

楼主:
软件协议是MODBUS

软件协议是采用的标准的MODBUS,应该不复杂也不会考虑不周全导致掉线的!
毕竟是被广泛使用的协议了。

同时运行指示灯只是一个IO的取反控制。
闪烁时间是通过定时器提供的10ms主节拍时钟计数得到的。

网友A:
我以为就256个呢

其实485总线能挂32个设备是以前的器件,75176没用过,现在的器件接收需要的驱动电流小,MAX3082能驱动256的接收器件,当然还有其他的芯片也可以,打个对折驱动128个没问题了,再说你的通讯速率低距离也不远,我们用PC加转接头带13个设备,300~400米,很正常,用的是MAX485或75LBC184,所以每一个LPC2131带16个终端太少了,浪费了

网友B:
同时掉线后用示波器检查RS485发送使能引脚,还是为高电平?

网友B:
lz应是挂16个吧?它分成16路,每路16个。。。

第二层是LPC2131,最多有16个2131和PC同时通过RS485连接。
第三层是LPC922,最多有16个LPC922和一个LPC2131通信,也是RS485连接

网友D:
贴子还没看,先顶了再说。

置顶10天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了一个地方。

“同时掉线后用示波器检查RS485发送使能引脚,还是为高电平?”

应该是掉线后用示波器检查RS485发送使能引脚!

发送DE引脚测试的电平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75176处于接收状态。

To 救火车:

很感谢置顶。

不过更加希望能够给出点建设性的建议。好让我能够找出这个细微的BUG。

虽然细微,但是这个BUG很致命。

楼主:
置顶对我来说很奇怪哦

都没有注意到我的求助帖子居然被置顶了

我翻了两页都没有找到帖子,

还以为被删了呢!

o(∩_∩)o..回到首页再看,居然就在顶上了。

网友E:
dd

建议lz 加长通讯时间看看是否会多台出现同一问题.在通讯5~6小时后是否还有通讯不正常的.

楼主:
如果发生通信失效后。

不掉电,也不针对具体一台复位操作,继续工作。

我最多的时候发现上电5-6个小时候后,有12台有3台掉线。

现在测试的时候都不敢接16个LPC922。怕总线驱动芯片受不了。

同时拼接起来的电路板也太大。不方便工人使用。

我们是每4个LPC922放一快电路板。可以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

现在测试的时候只用到了12个LPC922。也就是还只用了3快电路板。

楼主:
关键是随机性

现在还有一个困扰我的现象就是随机性。

有时候是地址为1的掉线,有时候是地址为2的掉线,有时候是地址为3的掉线。

总之,测试发现,掉线没有规律。随机发生。

网友B:
你这个中间加了一个中继,lz可不可以先。。。

pc和中继通信,确定中继没问题,再查终端。
::每一条在总线上传输的数据都会被每一个LPC922和LPC2131接受到。??
看来是256个。

网友B:
掉线的单元,建议用一“移动式监控485设备”。。。

接到a,b两端,看看数据正不正常?(建议打印出来),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pc和中继通信,确定中继没问题,再查终端。

系统设计本来是PC下发DA码。然后LPC2131转发给LPC922。但是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发生了死机。现在只是让LPC2131计算DA码。然后定时发送。

::每一条在总线上传输的数据都会被每一个LPC922和LPC2131接受到。??
看来是256个。

我们肯定不会将所有的LPC922接一起啊。200多个接一起,那我还要中继干什么?
我这里第二层和第三层有N条总线。

每个第二层LPC2131有一个UART用来控制一条RS485总线。
如果有16个LPC2131,就有16条RS485总线。

这16条RS485总线不回互相发生联系的。

我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传输的数据没有地址帧和数据帧的区别。

因为LPC2131不支持地址帧和数据帧的识别传输。

所以,为了区别是发给哪个LPC922。使用的是软件地址识别的方法。

每一帧数据传输在总线上的时候,每个LPC922都会接收到。然后他们解码,识别是否发送给自己的数据。

楼主:
数据是否正常都不是第一步需要检查的点了

现在测试的是LPC922都不进入接收中断了。

因为只要他进入接收中断,我就会将一个IO取反,现象就是一个指示灯闪烁。

所以,无论数据误码与否、正确与否,只要有能够让LPC922进入中断,就会有灯闪烁。

问题是,现在掉线的模块这个 通信指示灯已经不再闪烁。但是他的程序运行指示灯却可以正常闪烁。

其他的未掉线的模块 无论是通信指示灯还是程序运行指示灯都在正常的闪烁。

网友F:
RE:

因为随机,会不会是LPC2131发送给从机的地址发生变化了.没有了其中一台从机的地址...
佩服楼主中....

楼主:
地址没有变化

曾经用RS485转RS232转换器搭在总线上观察数据。

利用PC和串口调试助手观察。

发现LPC2131发送询问命令没有出问题。

指示掉线模块不回数据了。

这一点可以排除。

楼主:
上传示意图片

这个是系统架构示意

网友G:
软硬件都要找原因

    过去做报警系统时,一台主机(89C52)带128个从机(AT89C2051)在工程上应用也很稳定的。 用的是Max487E芯片。
   楼主现在的问题就一中位机与下位机通讯不可靠,首先应检查AB脚的信号质量,差分电压的幅度如何?排除硬件故障后,还要重点检查软件故障,中位机应召唤下位机不响应时,及时输出现场数据,下位机中断接收出现异常数据包时,也应及时输出调试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综合判断。
   采用更低的波特率试试效果,比如2400bps.

网友E:
dd

首先看你的协议有问题吗?再看程序!有可能有时候结构不合理就会出现问题,你可以用出现问题的终端单独跑一次看看.

网友H:
把你的串口部分和协议解析部分发上来

网友B:
这种结构我以前用51的(只是2层)分4路,每路。。

24个,波特率远高于9600都没出现过问题。看lz的分析是否可以认为终端单元出了问题?(假如数据经过485转换后数据正确)

网友B:
同意ls的观点。。。

楼主:
给出协议和实现代码

希望高手给出解答。

现在冒着风险给出代码和协议部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213143483.rar

网友B:
lz看看加一个接收计时器看看,另外用定时器。。。

定时检查相关寄存器状态,用端口指示出来。

楼主:
寄存器的状态

定时器有采用。

我的主节拍就是用的定时器。

端口指示相关寄存器的状态可能比较麻烦。

没有足够的空闲IO。也没有显示界面。

等串口掉线了,想用串口发出来也比较难。

不过我会尝试一下做一个比较。如果比较不等就亮一个灯。

网友H:
隐患

   u0rxbuf = SBUF;
    RI = 0;

    u0rxbuf &= 0x7f;                              //
    {
        Uart.RxdPoint = 0;
    }
    else
    {
        if( (u0rxbuf==0x0a) && (Uart.Pool[Uart.RxdPoint-2]==0x0d) )
        {                                               // 如果收到结束标志
            Flag.RxdEnd = 1;                            // 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
            Uart.RxdLen = Uart.RxdPoint;                //
            ESR = 0;                                    // 禁止接收中断
        }
    }

假如收到PC包,而又没来得及处理,Flag.RxdEnd 已经=1了。这时如果不是本机地址,其它92应答,本机会重新开始Uart.RxdPoint = 0;这时Flag.RxdEnd 应该是=0的,所以处理PROCC时会出错,缓冲里面不是真实数据。

应该在中断中判断地址。

你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错,结构不好。应该驱动->协议解析->任务应答三个层次分开。

楼主:
目前均是这种结构做的多机通信!

请问:农民讲习所

            Flag.RxdEnd = 1;                            // 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
            Uart.RxdLen = Uart.RxdPoint;                //
            ESR = 0;                                    // 禁止接收中断

此时已经将ESR = 0;处理了。不会出现其他的应答而本机接收到的情况了啊。

第二:我的程序是按照 驱动,协议解析,任务应答 三个层次分开处理的。

不知道要分离到何种地步才好。还请给出一个示意图之类的。

第三:中断内实在是不好做地址判断。我现在在中断内指示判读是否一帧数据接收完全而已,解析和应答均在PROCC内进行。

针对这种数据帧结构,有没有比较好的 中断中判断地址的方案。

也请给出一个示意图之类的。

不用太精确的示意图。能够说明思路就可以了。

我的接受能力还可以 的。

网友F:
re:

感觉2131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掉线的从机是否真的死机了?因为你手动复位可以通信,那么串口接收中断关了?还是485转TTL时出问题了,没有中断访问922?

问个傻瓜一点的问题,怎么不用RTU格式的数据帧?

楼主:
用RTU格式更加麻烦

RTU模式中数据帧的区分是利用时间来区分的。

将会导致一个硬件定时器的开销。

同时校验是采用CRC校验。比起LRC也要麻烦。

而我们的LPC922的RAM等资源有限。

用RTU模式更麻烦。

同时,用ASCII模式调试也更加简单,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可以读出数据。
并且在ASCII模式下看的话,刚好0x0D和0X0A实现换行功能
如果用RTU模式,调试就比较麻烦了。看数据要一条一条的自己切出来看。

网友H:
俺一直提倡标准化设计,好像没多少人响应。

LZ的问题采用标准化设计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中莫名的问题。

这里俺再次推荐俺的培训教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047

楼主:
?

你关接收处理,其它机器0X3A可能收不到。
其他922发出来的数据我没有接收到也没有关系啊。
至于Uart.RxdPoint溢出,我特意做了一个%70的处理,就是为了防止溢出。

另外,地址的解析,好像用switch不行的。

先要将数据从接收队列中拿出来,做了解码处理以后才可以解析命令的。

如果考虑到本机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其他的922就已经开始发送数据出来的话,必然会增加RAM的开销空间。而922的空间实在太紧张了。

PS:不过农民讲习所提出的建议很好。
我打算还是用队列的方式再将原来的程序改一下。同时将解析也拿出来到主程序中做。不过和你这个解析还有点出入。要先解码,因为传输的是ASCII码。不是HEX。

楼主:
有看啊!

你的标准化教材我专门整理过。
弄成过PDF文件,
还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了呢。

只是你的那个系统太复杂,有很多的时候用的话RAM要求比较高。

操作起来还没有用这种前后台架构 处理来的快。

所以一直没有用上。

网友B:
我觉得溢出应该不会,

网友H:
晕,俺的教材是最最标准的前后台

网友H:
你开的数组和队列占用的RAM差不多

队列是数组的延伸

楼主:
正在改编中

希望用上了农民讲习所的通用程序后有用。

不过即使解决了。本着研究的精神,也还是未找到 程序的问题或者是硬件的问题。

只是换了一条路而已。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可能是硬件也还可能是软件,也可能是协议。

网友I:
会不会是有地电位差?

节点多,个个节点的GND连在一起,但是可能有的节点有GND与其他GND之间有电位差?或者静电问题导致引起的

网友J:
估计是振荡器的精度问题?你用的晶振,还是陶振。

楼主:
LPC922用的是内部晶振

LPC2131用的是11.0592的晶振

晶振问题应该不大吧。

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 不再进入串口中断了。

晶振偏移应该不回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希望楼上解决问题以后公布问题所在。

报歉楼主,昨天我没时间看贴。我只是帮你顶了一下。希望楼上解决问题以后公布问题所在。
"测试表明,当模块掉线以后,串口接收指示灯不再闪烁。而此时程序运行灯闪烁正常。
因为当模块掉线以后,如果我用镊子将LPC922的复位引脚碰一下GND,让LPC922复位的话,LPC922是可以重新通信的。"
我认为是单片机进入一种异常状态。
可能的情况有:
1、串行口的配置改变。看你掉线的频率,这个可能性较小。
2、串行口的程序进入一个死锁状态。就像所长说的那样。
看现象,因为发光二极管不闪。
在函数void recive_isr(void) interrupt 4中,只有ESR = 0; 会阻止进中断,使灯不闪。
这个函数中,如果接收到完整包,会禁止接收中断。
            Flag.RxdEnd = 1;             // 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
            Uart.RxdLen = Uart.RxdPoint;  //
            ESR = 0;                   // 禁止接收中断
当然错误不在收函数里。我很怀疑因为某种错误,造成禁止中断后,执行不到开中断ESR = 1;的操作。
检查所有的开中断(ESR = 1;)条件,看在异常情况下,有没有死锁的可能。
ESR = 1; 在程序里共有4处,一个一个推敲吧。要考虑是在出现异常错误的情况。

网友H:
千万不要用关中断的方式来控制工作流程

中断的应用是代表实时处理这个层次,主循环代表着非实时这个层次。靠开关中断来进行两个层次的交互,是非常糟糕的做法。

网友K:
不会是死循环

因为程序运行指示灯正常,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这种现象
1、没有开中断就退出中断
2、非正常退出中断,导致硬件未释放中断不能重入。
看看编译后的代码仔细找找吧

网友L:
re

用一个RS485HUB吧,会简单的多
联网产品www.ucore.com.cn

网友M:
治标不治本

既然复位能解决问题, 就增加通讯超时处理, 可以重新初始化定时器,软复位,内部看门狗复位, 如果都不行, 就外接看门狗, 硬件复位, 一定解决问题。呵呵。不过我对phlips的机器还是很相信的,

网友N:
程序运行指示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吧?它正常不一定程序就正

网友G:
串行通讯中断要做好

   软件冗余容错设计也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提倡用硬件看门狗复位重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重发机制和CRC校验检错机制来作容错处理。

网友D:
楼主哪儿去了?

调试得怎么样了?

楼主:
正在改程序中

有了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O:
估计是软件问题

接收到错误帧以后应该能复位,还要处理缓冲区溢出问题,总之错误的帧就不要响应,状态机要及时复位。

网友D:
楼主抓紧时间试验呀。

本贴将在8月31日24:00取消置顶了。
以后就要楼主自己顶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

截至目前未知还未发现死机

如果没有意外,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P:
怎么解决的,说来听听啦。

楼主:
我新开了一个帖子专门将了如何解决该问题!

参考该帖子:【结论】关于串口通信发生随机掉线故障的结果!

或者直接去我的博客下载:http://emailli.21ic.org

分析过程比较复杂。所以做成了文件打包下载。

网友Q(2012-05-03):
楼主很棒,给出的分析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