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O口定义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7-08-22):
要在6个IO口分别在6个时间做同样的事情,由于输出是在子程序中单个字节单个字节的输出,
程序开头这样定义了。
sbit r1out=P1^0;
sbit r2out=P1^1;
sbit g1out=P1^2;
sbit g2out=P1^3;
sbit b1out=P1^4;
sbit b2out=P1^5;
bit dout;
主程序中这样,
switch(j)//J由定时器中断来加1
        {
         case 0:dout=r1out;break;//dout输出数据
         case 1:dout=r2out;break;
         case 2:dout=g1out;break;
         case 3:dout=g2out;break;
         case 4:dout=b1out;break;
         case 5:dout=b2out;break;
        }
仿真不行,数据没送到IO口去,请问要怎么样才会送到IO口呢?或是有什么其它的方法?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d

你这好象是读数啊没送

楼主:
谢谢

但是我就是要把数输出去,那样输不出去,不知道怎样才输出去……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写反了,吐饭搞成吃饭了

网友A:
dd

反过来就行了r1out=dout

楼主:
谢谢

这样吗,谢谢了,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去试一下。

网友C:
严重倒塌...根楼主这样的人借钱就惨了...

楼主:
为什么惨了呢?

网友A:
dd

赔本买卖啊!

网友D:
呵呵,那就找LZ借钱啊

楼主:
有这样吗?那我得多向大伙借点了。

网友A:
dd

怕了闪人!

楼主:
我今天晕了,有没的什么好方法?

上午焊一块灯板(1024个灯),结果焊完了之后发现全部焊反了。555555
大伙有没的什么方法可能救救我呀。555555555

网友A:
dd

我晕 ,看你灯是怎么接的可以改线

网友E:
要是这样能输出那就厉害了:)

楼主:
5555,全是并着的,

静态工作的,负极由驱动IC控制,阳极连到一块的,现在反了,55555

网友A:
dd

线路改下,驱动方式也要改,不过不知道改成共阴极你的那个驱动ic能不能承受的了

楼主:
驱动IC是2026恒流驱动的,线路怎么改呀?请赐教。谢谢

网友A:
dd

吃饭了,一会再说

网友F:
每个人写程序难免出错

但是出错了,自己要用心去思考。自己想出来的,要深刻而且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煅炼。

网友A:
dd

就是改驱动方式,线路你把共阳极的改共阴极就是把原来给所有发光二极管公共端的线改为地.
你有图最好拉

网友D:
要么拆了重新焊,要么另外焊一块

有什么好犹豫的?

网友G:
好办

1.拿板子一个一个焊回来
2.找个锡炉,做个特别的夹子,整排整排的换,做得考究些,保管好,下次还要用的
3.该电路,下次做板子时做成正反都能用的,就不用再改了
4.把板子做个框子,挂在抬头就能见的地方,以兹提醒

楼主:
谢谢了,

我一定把那块板子挂在那里,争取不再出现第二次。

楼主:
关于那个程序,我是想当然看那前面的不是也是IO口的写在了

然后,我是希望在下面的每一个时候对dout的工作,都相当于对IO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