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惑:函数声明和定义的形参变量名不一样却不报警

楼主(2007-08-22):
同一个函数在声明的时候形参变量名跟函数定义的时候不一样,在keil里编译却不警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名字没关系,关键是类型。名字应该是被编译器忽略了。

网友B:
不要名字都对

楼主:
哦!原来还这样子的!

不经意间发现的!
有意思啊!^_^!

网友C:
一般来说,编译器只检查参数类型和个数